玩凤凰模拟的可以帮帮我嘛

楼主(2013-08-18):
买了台SM600玩凤凰模拟!!你跟新的可以玩!!可是跟新就玩不了会出现《系统无法找到加密够!!!! 请高手帮帮我

楼主:
不跟新就可以玩!!!跟新就出现上面的情况

网友:
如果只是更新新机型,在更新后把原来破解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下替换就可以了!

网友A:
还有可能是《模拟器控制台》要设置下
点击使用—凤凰—的那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可能是《模拟器控制台》要设置下
点击使用—凤凰—的那个选项

不太明白!!!可以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说明你的狗可能不支持最新版本呗。没啥必要更新啦。

网友:
买了台SM600玩凤凰模拟!!你跟新的可以玩!!可是跟新就玩不了会出现《系统无法找到加密够!!!!

数数多少个错别字!!

网友:
呵呵下个破解补丁         吗

网友:
感觉是电脑没找到加密的驱动钥匙

网友(2013-10-11):
我也买了台SM600,装12合一不支持SM600。用正常的控可以

网友:
在 SM2000控制台 里选择模拟器类型,选择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