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定鸭翼一问

楼主(2013-08-18):
做好后忘装鸭翼了,边缘已经打磨,就不想装了,今天试飞头稍有点重,电池已经退到前起落架了,不能再后退了,靠调尾翼拉杆状态角度角决,但感觉角度有点大,所以想装上鸭翼来求得机头升力抵消头稍重的问题。求问:装上鸭翼(固定式的)后是不是对机头有个升力,可抵消稍微的头重。鸭翼要不要有个二,三度的顺时针倾角(也就是鸭翼前高后低)会更好一点。个人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但学识经验不足,求高手给普及下知识。

网友:
鸭翼可以起到配平作用,毛子卖给印度的SU-30的鸭翼就是因为印度SU-30的雷达过重而增加的配平翼面。固定的角度应该是需要自己摸索尝试吧。其实近距鸭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产生涡升效应

网友:
也可以调整电机的安装角,后推电机加上几度的下推角

楼主:
多谢二位了,我先装上鸭翼飞飞看,如果还差就电机垫几片螺片做个一,二度下推角度。

网友:
手工了得啊

网友A:
电机加一度下推角即可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电池前后移动来调重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电池前后移动来调重心呢

今天试飞头稍有点重,电池已经退到前起落架了,不能再后退了,靠调尾翼拉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加一度下推角即可

我先装鸭翼,装上也好看点,不然机机看起来脖子长来,不行再弄个垫片垫个一度下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