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151起落后500DFC首炸,空中失去动力,事故求解(附图)

楼主(2013-08-18):
    昨天飞亚拓500DFC,带了12块电池,北 京出大太阳,有点晒。本人也是上周刚把飞机首次翻过来,飞真机半年,还是个新手。500也只飞了150左右个起落。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飞机配置:
    飞机是亚拓500PRO DFC,标配(500MX,亚拓70A,DS515MX,DS525MX,3GX3.1,原装机身)

**事情是这样的:
    前9块电池没发现什么问题,而且基本飞2块就会停几分钟让电机凉一下。在飞第10块电池的时候,主要是练习倒飞悬停,用的是一块性能良好的电池,大约飞到3分钟的时候,飞机倒着,感觉飞机突然有点掉高度,当时飞机的高度有5米的样子,离人有20米。于是把它翻过来,而在翻的过程中就感觉到飞机无力,快翻过来了,飞机明显快速掉转,飞机快速自由落体下降,当时飞机离地面还有3,4米,于是只是本能的控制飞机降落(还好一直以来喜欢超低空熄火降落,结果飞机最后还是单脚着地,机身不稳,最后还是有一支大桨扫地了。
    事后查看了遥控器上电池的电压,当时电池的电压为23.2V(当时没注意查看电池和接收机的最低电压),于时查看飞机的损坏情况,看样子只是大桨有点损伤。当时已经油门锁定,动了动摇杆,飞机的舵机动作正常。于是切回正常模式,发现电机不动,后来发现遥控器控制Throttle Cut(熄火)的开关是处于开的状态(现在还不清楚这个开关是什么时候打开的)。重新关闭熄火开关,推油门,飞机工作正常。最后把用最后的两块电池悬停测试完,没发现什么问题,飞机的状态还是很好。

**可能的原因分析:
当时遥控器的油门曲线是90%直线,螺距曲线是斜直线。
1. 电调过热: 当时气温应该有30多度吧,前边断断续续地飞,有注意电池电调的散热问题,我想不太至于,主要是悬停和翻。
2. 电池问题导致电调低压保护:从以前飞的情况和电池当时的电压来看,电池状态良好,不太可能是电调低压保护,电池当时的电压为23.2,事后测试也确认电池的状态良好,可以使飞机正常起飞
3. 遥控器熄火打开:这个可能肯定的是刚起飞时这个开关是关闭的,因为如果这个开头打开的话,起飞电机是不工作的。这个只能是后来打上的,但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打上的。而且这个开关即使是后来误打上了,由于当时电调电力输出很大,这个开关也是不起作用的。
4. 电调本身存在故障:飞机有时接电池后电机滴几声后陀螺仪的灯就灭掉了,重新插就好了,也就是说有时得插两次,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事后处理
在经历了这次事件后,不管是不是电调的问题,反正是电力系统出现的问题。于是直接上凤凰90A电调了。

**炸机损失:

==补充==
刚才看了一下,熄火设置有摇杆位置和油门大小两项,可独立设置,看来有可能是两项都会起作用,回头再测试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小心了,飞的时候一定不能碰到熄火

原因已经确认:是由于误打Throttle Cut开关造成了,不关电调的事。由于自己把Throttle Cut映射到了一个开关,Throttle Cut的阈值设定为摇杆在17%的位置,油门设置为16%,并且这一功能在当时的飞行模式(IDLE2)处于激活状态。当时做从倒往正翻的动作时,Throttle Cut是处于启动状态,那时做翻动作为了保持飞机不掉高度,摇杆向下打并低于17%的位置,导致Throttle Cut发生作用,油门变成0(-100%),飞机失去动力。  这个推论已经通过遥控器复现了。另外当摇杆位置高于设定值时,Throttle Cut是不起作用的,这一点自己的理解也是对的。谢谢大家的帮助!特别感谢jonehe!

网友A:
不错!运气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运气很好!

是的,运气算不错的了。当时控制飞机着地时还不是太硬(虽然下面是水泥地),飞机离得有点远,没怎么看清飞机的姿态,主要是电机熄火了,桨打地时飞机动力被泄了差不多了。只能佩服500机子桨的惯性大了。桨打地后飞机机身摆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 。。。。

谢谢!上次收了你的7块电池,现在飞到爽,飞一次得花近两个小时。现在共有4块可以正常3D。准备淘汰一块悬停都抖尾的电池做外场电池,其实淘汰掉的电池只是放电不行,容量都还怎么减,做外场充电还可以

网友C:
新装的500DFC飘过,求人品,求保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次收了你的7块电池,现在飞到爽,飞一次得花近两个小时。现在共有4块可以正常3D。准备淘汰一块悬 ...

。。练好基本功,以后的飞行会更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装的500DFC飘过,求人品,求保佑啊

其实500DFC很不错的。小心的话很难炸的,特别是翻过来,手感跟模拟器上大JJ的感觉差不多,很稳,不像小JJ那样控制不好冲出去。不过这事到现在还没弄清是什么原因。

网友:
广东人民了来贺电

网友D:
我也有过一次切3D的时候不小心给切到熄火了,还好500 浮力大,没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过一次切3D的时候不小心给切到熄火了,还好500 浮力大,没炸。

但是根据FUTABA遥控器的设置,如果当是油门输出很大的时候,熄火是不会起作用,因为这个之前对遥控器做熄火设置的时候详细测试过这个功能。难道熄火设置是跟遥杆位置而不是油门输出的大小有关系???

补充: 刚才看了一下,熄火设置有摇杆位置和油门大小两项,可独立设置,看来有可能是两项都会起作用,回头再测试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要小心了,飞的时候一定不能碰到熄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根据FUTABA遥控器的设置,如果当是油门输出很大的时候,熄火是不会起作用,因为这个之前对遥控器做熄 ...

熄火难道不是瞬间切断主动力吗?否则如果全油门要撞向人时,要失控时怎么办?全油门时熄水开关不起作用那样损失不是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熄火难道不是瞬间切断主动力吗?否则如果全油门要撞向人时,要失控时怎么办?全油门时熄水开关不起作用那 ...

FUTABA遥控器的熄火不是干这用的,要关油门用油门锁定就行了。遥控器上的Throttle cut 是这样说明的,实际效果也是这样,开始时,如果开熄火,油门遥杆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不会启动电机,但是遥控器使用的是相应的油门和螺距曲线;当关闭熄火,电机启动后且油门高于熄灭设置的最低数值,这时熄火开关是不起作用的。

网友F:
楼主啊,电直只需要油门锁定,不需要熄火啊,去把熄火功能关闭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啊,电直只需要油门锁定,不需要熄火啊,去把熄火功能关闭了吧。

这功能我平时都是关闭的,只是不小心动到了。平时在调整曲线的时候这个功能还是有点用的,因为当打开熄火时,电动机不会启动(当然通常我调机的时候还是会把电动线断掉的,但有时只是想看看曲线设置的实际反应,就不拔电机线了),打摇杆可以直观看到螺距的变化。如果只有油门锁定就做不到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功能我平时都是关闭的,只是不小心动到了。平时在调整曲线的时候这个功能还是有点用的,因为当打开熄火 ...

熄火功能是把你现在的油门输出减小 X个点。锁定是让你油门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值。所以只有油机会需要熄火(Cut)功能。懂没,没用的功能在控里面直接关了,不要让它映射到开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熄火功能是把你现在的油门输出减小 X个点。锁定是让你油门保持在一个固定的值。所以只有油机会需要熄火( ...

谢谢!现在才知道熄火是给油机用的。不过还是不清楚这个对电动直升机的影响。因为以前测试过,当油门输出很大的时候,熄火是不起作用的,这个说明书也有写的。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G:
楼主很牛逼,在大桨伤成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把最后2块电悬停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牛逼,在大桨伤成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把最后2块电悬停完!

其实只有一只桨伤到尖部,其它没事。回去上了点泡沫胶,今天又飞了6块电。如果是伤到中部或根部,那肯定是不能飞了,损伤的碳纤容易断裂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才知道熄火是给油机用的。不过还是不清楚这个对电动直升机的影响。因为以前测试过,当油门输出 ...

熄火的作用是减少输出N个点,比如你现在油门在50,打开熄火之后头10个点(举个例子,具体减多少可以设置)那现在的油门输出就只有40了。锁定是固定的值,如果你设置的锁定值是-17,那不管你油门输出是多少,只要一打开锁定,油门输出值就会变成-17.懂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熄火的作用是减少输出N个点,比如你现在油门在50,打开熄火之后头10个点(举个例子,具体减多少可以设置) ...

可能各个遥控器的设置有点不同吧,我的FUTABA 14SG的熄火设置是摇杆位置,只要低于摇杆设置值,油门输入就是-100%(也就是0),这个可以在遥控器的SERVO监视界面看到输出情况。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能各个遥控器的设置有点不同吧,我的FUTABA 14SG的熄火设置是摇杆位置,只要低于摇杆设置值,油门输入就 ...

这个功能可以关你知道吗?我用的就是14SG。多看下说明书吧,8FG有中文说明书的,14SG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功能可以关你知道吗?我用的就是14SG。多看下说明书吧,8FG有中文说明书的,14SG也可以用。

谢谢你的建议,已经把Throttle Cut的功能关掉了。现在熟悉了遥控器的设置,以前是因为设置遥控器的时候没找到比较好的方法在不同模式间切换,现在很多法也会用了

其实说明书里面有些有没说清楚,需要对相关的知识比较了解,14SG的说明书还可以了,我都是看英文的,感觉看中文的没比看英文的清楚多少!主要是航模基础知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