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天九!请教!

楼主(2013-08-18):
   最近想入手天九,想问下老鸟,天九一代和二代除了可以更换高频头还有什么区别呢?买哪个比较好呢?
再问下如果买一代可更换高频头的fm,天6的fm接收机可不可以用呢?
内置RF模块无需插针连接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最近看到几个天9失控帖。不过当年用天地飞还是很不错的。你用天9换高频头之类的。不如D10吧。

网友:
刚入收天9一代可换高频头那款 一代和二代 好像就差个油门锁定功能吧 好像是 别的不知道 我也新手呵呵

网友B:
天九不错 值得拥有 不飞fpv就买二代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几个天9失控帖。不过当年用天地飞还是很不错的。你用天9换高频头之类的。不如D10吧。

几乎百分之九九九九九九九是遥传,多数炸机都是人为因素,没脑子还怪控,也太冤枉那控了,就算是个烂控都不一定会失控,别说天九了,天七天九,我各有一控在役,接收机四六七九通各种共二十几只,绝对靠的住,我们这一水的天地飞,多年没一个失控过,凡新入控,必天地飞
有些新手,把飞机飞螺旋了,又不懂怎么改出,像正常那样操作肯定没作用,以为是控失控了,根本都不懂基本的飞行要理,还瞎埋怨,以为飞飞机像开具车呢,不能轻信,要分析
另外对楼主说一下,要是不考虑资金多一点少一点的话,还是天09S吧,免得以后想要的功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乎百分之九九九九九九九是遥传,多数炸机都是人为因素,没脑子还怪控,也太冤枉那控了,就算是个烂控都 ...

嗯,我之前也是用天地飞的,身边也一堆。也没听说失控的。所以这东西说不清楚。。。

网友D:
同一个司机,过同一段烂路,开个国产车路过,咣当咣当,司机:妈的,烂车,颠一下到处响。
                                       开个合资车路过,咣当咣当,司机:妈的,烂路,颠得车都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到几个天9失控帖。不过当年用天地飞还是很不错的。你用天9换高频头之类的。不如D10吧。

天9不如D10?
呵呵,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一个司机,过同一段烂路,开个国产车路过,咣当咣当,司机:妈的,烂车,颠一下到处响。
               ...

哈哈哈哈哈

网友:
第一代的天9,已有6年多了,从没有失控过,现已升级飞梦的2.4G感觉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九不错 值得拥有 不飞fpv就买二代吧

  为什么二代不能飞fpv呢?

网友:
二代不能换高频头 要换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
天九性能和质量没问题的, 就是菜单不够人性化, 一些复杂的混控设置起来很麻烦.

网友:
现在天7,换控的话就天9了,将就用接收机

网友(2013-12-10):
我入魔半年多入的天9II,飞电直450,飞固定翼,一直觉得很不错,从来没有失控过,相当满意。业余玩可以玩一辈子不换控都可以了

网友:
在天9II和D10之间纠结,新手,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