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垃圾造台铣床。

楼主(2013-08-18):
车床做过几台了,但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做铣床的想法,主要是考虑到做铣床比做车床困难,因为车床切削力主要是往下压,而铣床切削力是径向,要求刚比车床更严格。所以对于家庭DIY者来说做铣床更困难。
因受DIY工作间地方限制,工作台面只能摆放一车一钻床,所以决定用钻床台座和立柱,单独做个铣床箱,也减少做立柱的麻烦,用铣时将钻床箱拆下换铣床箱。

开料

做丝杆

楼主:
做丝杆螺母

做轴承座

网友A:
。。。。。。做车床比铣床难多了。

楼主:
十字拖板做好了。

楼主:
做升降机构。

楼主:
做立柱抱紧箍。

网友:
搬个沙发来向将军学习!!!!!!

楼主:
主轴座。

车四周平面

开抱紧槽

楼主:
车皮带轮。

主轴制作过程以前发过图片的,所以这里不重复发,夹头是用10mm钻夹头,如果不行就重做主轴用换ER20夹头。

楼主:
说说立柱改做加强刚性,这种垃圾钻床立柱很单薄,现在加入一条外径42mm水管,一直插到最底部(到底台脚),在下端纵横十字形各钻一12mm孔,插入12mm钢筋,原立柱与加入的水管空隙外用502胶水灌满(大概用了2瓶),最后底部灌水泥(留下两条槽),加入的水管与底座连为一体,不能拆开了,但是这使刚性大大提高。
加一块顶丝铁,做粗升降调节用。

网友B:
耧主都造的是精品,以后的作品不要用垃圾二字了。好手艺、座下来学习

网友:
这都不叫人才了,这叫教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车床比铣床难多了。

你说的可能是买现成十字滑台,升降系统也是买线轨之类的吧,如果单纯手工做你看看那个易做,车床有人用键条做导轨也能成功,铣床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耧主都造的是精品,以后的作品不要用垃圾二字了。好手艺、座下来学习

确实是有点垃圾,接下来看你就知道了,不过现在基本上更好好了。

楼主:
本以为很成功了,但是接下来悲剧发生了,夹头夹不住铣刀,铣刀慢慢滑落。

网友:
夹头没有夹紧?还是夹头整个掉了?

楼主:
改夹头,找出一个旧的13mm夹头,车一个锥度转换螺丝套,但是车平转换套时车低了约0。2mm,由于心急想试验没有多看一眼,结果夹头被迫出转换套,最终还是掉下来。后来干脆重做主轴(同心度不行),转换套在夹头上烧焊。但是始终有约0。2mm幌动。

下面这些是重新做了主轴再铣的,用26mm开孔器做铣刀

用木打磨板夹砂纸打磨一下

楼主:
用自制铣刀(55mm)铣

用32mm开孔器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