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女儿的玩具勾机改遥控

楼主(2013-08-18):
前些日子,某奶粉业务员拉来一车赠品放在店里,按照惯例,被我两岁半的女儿挨个翻了个遍,其中一架勾机光荣入选,被她玩了一阵子后,我突发奇想,改个遥控的玩玩。。。
晚上一阵淘宝,东西陆续到家,基本上只有晚上才有空折腾,四个晚上过后,初见成效,以下是改装过程
改装前

像真度还凑合,值得一改
首先是拆下底盘,改装行走动力部分,将原来的惯性轮拆除扔掉,把原来穿轴突起的部分削平

这是买来的成品直流减速电机带轮,话说这轮质感还真不错

四个行走轮安装到位,用两个双向有刷电调驱动

第二晚,安装车体旋转机构,这个地方太费功夫了
就用这个12路滑环做承载机构了

将原来的旋转部分也就是一塑料包皮环切掉,其实是阉割

这个450大齿盘中心孔要扩孔,好简陋的扩孔工具,要保证完全同心,边扩边测量

蹲在地上干的,肾没有问题,为啥腰酸背痛的?
总算扩完了

插入,紧啊,这感觉真好

安装到位,热熔胶搞定,简单了事

开始旋转部分的驱动,因为用的是450的电机齿轮,轴径只能是3.17,在动力的选择上就比较蛋疼了,淘宝上的减速电机输出轴没有合适的,无奈只能选择无刷电机,KV1000的,用双向无刷电调驱动,事实证明操作手感太差了,主要原因是转速太高,还是要想办法换减速电机

第三日,安装小臂和挖斗的舵机,在安装位置的选择上耽误了很多功夫,后来决定挖孔,比直接外置要美观点,线全部走里面,然后和对应的滑环线路相连接

第四日,大臂驱动的安装,这个比较蛋疼,装外面难看,和真机一样装在臂下面又没位置,胶袋想歪了才想到装在内部,空间很小,把臂的底部挖孔,装了一长舵角,完全是个超级费力杠杆,一个舵机肯定是阳痿不举,壮阳的方法只能这样了

用了6个通道,和真机一样,操作手柄四个通道,行走用了两个,鸡冻啊,赶紧试机

哈哈,可以一玩,就是舵机力量太小,顶不了机,舵机的行程也还要调节,旋转部分要想办法换掉,手感实在太差
玩液压驱动的前辈们就当作笑话看得了,逗两岁小孩玩的,别太当真,别拍得太狠

楼主:
夜深了,自己沙发一下,睡了,腰疼

网友:
楼主有耐心啊,现在习惯买成品了

网友:
这手工,这制作水平,佩服爆了

网友A:
有点没看明白,12路滑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别蹲着干活 腰肌受不了  我上次造飞机蹲着的到最后都直不起来  一个月腰才好

网友:
那个控好啊

网友B:
估计你比你女儿玩的欢快些吧

网友:
很不错了 喜欢折腾 小丫头有个很厉害的爹地~

网友:
这“老爸”相当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看明白,12路滑环的作用是什么?

因为工作塔台和下面的行走车体是旋转连接的,我的动力电和电调全部在行走车体内,而大小臂和挖斗的舵机是在上面,如果没有滑环,做360度旋转时舵机连线就扭成麻花了,而真机是液压泵充当滑环只给行走泵,其它油电气管路全在上面。明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比你女儿玩的欢快些吧

有些话不能讲的太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点没看明白,12路滑环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电线不会干涉上部转动,可以360度旋转,和禅思一个道理

网友:
手艺不错 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工作塔台和下面的行走车体是旋转连接的,我的动力电和电调全部在行走车体内,而大小臂和挖斗的舵机是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线不会干涉上部转动,可以360度旋转,和禅思一个道理

明白了。

网友:
好爸爸···不错,顶一个,改得很厉害···········

网友D:
把女儿的抓机改成这样
都是楼主自己玩得多吗?
女儿这么小
还能玩得了吗?

自私!
替你女儿敲你个大栗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女儿的抓机改成这样
都是楼主自己玩得多吗?
女儿这么小

哈哈,当然是我玩的多,逗我女儿玩的,因为家里面有真机,她挺喜欢上驾驶楼里玩的,模仿我们拨弄摇杆

网友:
哈哈哈,这手艺了得啊
就是别再蹲地上装机了
我装个四旋翼,痔疮都蹲出来了

网友:
女汉子玩这个

网友:
手工真是厉害,佩服。

网友:
要是有详细的图解说明就更好了  我们新手伤不起啊  都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联系到一起的

网友:
怎么我妈都是把我的玩具丢掉,不准我玩~

网友:
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好有爱的父亲,自己的爱好也得到满足了。刚一看这车,我还以为是能坐人的那种。

网友E:
居然是差速转向。一个电调控制一边的两个电机?这个转向是怎么实现的?你又是怎么控制的呢?曾经想做过一艘双电机驱动的船,不用舵机,没想明白怎么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是差速转向。一个电调控制一边的两个电机?这个转向是怎么实现的?你又是怎么控制的呢?曾经想做过一艘 ...

用的是N20的成品减速电机,有刷的,然后用两个双向有刷电调驱动,一个电调驱动一侧的两个电机,两个电调用两个通道,然后就可以信地转向了

网友:
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