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GPS致命啊

楼主(2013-08-18):
naza V1 在GPS模式下稍微快速飞行 信号灯就会自动变为黄色 姿态模式 但是不能自稳 直接斜着快速炸机 根本不能控制了 ?

网友A:
没有看到有什么

网友B:
不敢暴力飞行

网友C:
精灵用的就是V1啊,周围模友也有用V1的,没出现这种情况啊!配置?感度?一起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大疆真的有点晕l

网友E:
我是来看波多野结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是来看波多野结衣的~~
我是来看兄弟你的。

网友G:
动作大了导致gps模块接触不良??黄灯快闪慢闪?我怀疑是直接整失控了哦

网友H:
我看楼上2位来的

网友I:
可能动力问题吧

网友J:
我每次飞phantom都有满舵环节,暂时没出现这个现象,信号丢失?信号丢失应该定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