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727有刷电机风扇怎么接线?

楼主(2013-08-18):
有朋友说有刷不用散热!
但我觉得既然有这个设计还是有它的作用。绿圈里的是散热风扇接线,这个线是要接到接收器上吗?具体怎么接呢?

网友:
电调上没有接口的话接到接收机上(5V的风扇)黑线是负红线是正。

网友:
直接从电源线分接一个 因为大多数接受是没有接反保护的 接受上接存在风险 另大多数 接受供电系统电压(第三通道)其实是不受遥控器的控制而只是最大电压 那么与其冒险在接受上给风扇供电 不如直接由电源分流 在分流上做个开关
如果你硬要遥控风扇的话 你就需要换三通道以上的控 通过废旧舵机来控制 这和很多模友改灯控是一样的
当集成系统是个例外 比如田宫 雷虎
大S会有单独通道控制这些 不过这种控要很多米 最便宜的也要800米
所以推荐自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