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电池小小改造了一下 会影响散热不 顺便看看天线接的对不

楼主(2013-08-18):
  呵呵  别人的电池都是炸鸡摔坏的  我的电池都是自己手潮没拿稳摔坏的 之前一块电池  手没拿稳  摔地下 一个角憋进去了  这电池性能就不行了  话说这电池外面没有硬壳也就算了  但弄点软包总可以吧  遂趁着新电池到手  赶紧改造下  用泡沫包住两头 再用扎带扎住  试了试  基本如果意外手潮落地的话 电池可以安全  重量嘛也可以忽略不计  只是外观稍微丑了点    还想请问高手  这样包对电池没什么损害吧  会影响散热不?顺便再看看天9双天线接收机的天线是这么接的不

网友:
沙发,散热会有问题吧,装机上进的去?700e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难道电池都要用到发热才停下吗?那电池离进垃圾箱就没几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啥问题,难道电池都要用到发热才停下吗?那电池离进垃圾箱就没几天了

再NB的电池飞过以后也是热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NB的电池飞过以后也是热的吧。

最多也就是个温而已,到不了要考虑散热的程度吧

网友:
没事的,也不是全包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也就是个温而已,到不了要考虑散热的程度吧

赞同

网友:
天线很奇葩。不是这样搞的。看来你没清楚无线信号震荡发射的原理。
天线分开。 两条线指向的面形成直角。

网友C:
热不热都没什么 老鸟给我说的只要还没爆就是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也就是个温而已,到不了要考虑散热的程度吧

的确如此。

网友D:
这样搞天线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搞天线不太好吧

天线有问题

电池不要在阳光暴晒就无事

网友:
帮顶 留名 拿分 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也就是个温而已,到不了要考虑散热的程度吧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不热都没什么 老鸟给我说的只要还没爆就是可以继续用

但也要看热到神马程度。正常充放电,电池也就是温而已,不需要考虑散热问题(冬天在北方还需要考虑加热和保温),但过充和过放的时候,电池会急剧发热。因此当你发现电池很热甚至烫手的时候,必须马上断电检查,多数情况下,这个电池就已经受损了(比如内阻增大,放电性能变差)。等到电池爆,LZ也该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