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基础的问题,到底桨夹松紧度应该如何算是最好?

楼主(2013-08-19):
大桨和尾桨到底夹多紧是合适,都说是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到底是什么标准?有没有简单易行的判断标准?
我看很多高手们的飞行视频,大桨和尾桨都是敢敢的,起飞时完全没有甩动,好像没有一点儿活动,一根棍子一样。
我现在装的是大桨和尾桨都是能够活动自如,螺距一定角度后都会自动垂下来,启动时会先折起来,再甩直。

按照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的说法,高手们的显然是太紧了,因为不能再紧了嘛,而我的装法正常悬停也没有问题,到底怎么才是最好的?

网友:
近一些,但是用手可以拨动,甩不动

网友:
起飞前把大奖拉直,轻推油门到离地前,飞机没有抖动即可,不是震动的意思,抖动是幅度大,频率低。

网友:
把桨拉直以后,要有比较大的阻力

网友:
有点点阻力有OK了。随便甩动那就松了

网友A:
嗯!随便甩动可不行!得紧点,有点阻力,用点力才能撸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嗯!随便甩动可不行!得紧点,有点阻力,用点力才能撸直!

补充一下!尾桨要比大奖还要紧一些!

网友:
我喜欢松,太松停下会砍桨根。

网友:
甩不动就行

网友:
尽量松,因为需要甩直的,但又不能太松,太松就有虚位了,变距不会晃荡的紧度即可

楼主:
这是一个基础的问题,但好像大家的理解不完全一致。
我现在是大桨和尾桨都很松,有虚位,但飞起来挺好。把大桨上紧后,发现振动增加,在飞起来后脚架都能够看到振动,而装得松就不会。

网友B:
  看见一个实用的大桨夹松紧评判标准: 把大桨掰开放直了后! 将机体倾斜大约45度时,大桨不随重力而耷拉移动的松紧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一个实用的大桨夹松紧评判标准: 把大桨掰开放直了后! 将机体倾斜大约45度时,大桨 ...

哇,传说中的阳台侠出现啦。看过你的视频,只有佩服的份。
你是这样调的吗?那垂直90度会不会滑?应该用两个标准来判断是否松和是否紧,这样就更好把握了。
尾桨的松紧度如何?我看你的视频,桨应该都不会甩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见一个实用的大桨夹松紧评判标准: 把大桨掰开放直了后! 将机体倾斜大约45度时,大桨 ...

学习!

这时应该在零螺距下测试吧?

网友B:
     是指:大桨掰开基本成一直线状! 并且和尾管同向平行时! 机体倾斜的情况下检验松紧度!   尾桨也是一样! 喜欢夹持住有阻力! 掰开尾桨后不因重力而松动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

这时应该在零螺距下测试吧?

   对! 零度情况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基础的问题,但好像大家的理解不完全一致。
我现在是大桨和尾桨都很松,有虚位,但飞起来挺好。把 ...

小鸡松点,大鸡紧点,各有好处!

网友:
哦~看来我的浆上的不够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大桨掰开基本成一直线状! 并且和尾管同向平行时! 机体倾斜的情况下检验松紧 ...

谢大侠.明白了.那我的太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鸡松点,大鸡紧点,各有好处!

我的小jj很松,所以大J也松,看了一些高手的视频后发现不一样才来请教.但我的确感觉紧了后振动增加了.

网友E:
越紧越好,否则炸机砍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越紧越好,否则炸机砍尾管

随便甩动会砍尾管,但也不是越紧越好。

网友:
上好大桨,用手握住旋翼头稍快的来回转动大桨不动,用另一手捏住桨尖又不太费劲能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尾桨要比大奖还要紧一些!

尾桨要比大还要松一些才对。

网友:
纠结此类问题意义不大,不会甩动,不是很紧就ok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尾桨要比大奖还要松一些才对。

不会吧!松一些吗?

网友:
做为一个新手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好在我买的是RTF版,所以我大致知道怎么个紧度,(我当然是相信亚拓原厂调校的)。大浆基本上就是手可以扳动,但是低速甩不动,高速才能甩直(这个高速当然不是全油门那种,也是在升空之前能达到的那种速度)。尾桨的话就有点紧了,个人感觉高速都不一定能甩直那种,建议还是用手扳直,因为桨小,大致目测就可以扳直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然后飞的时候不要一次就升空,第一次启动肯定有点抖的,转速拉点上去,感觉抖动渐渐消失了,再关掉油门,让桨慢慢停下来,再观察一下桨直不直,然后再启动升空。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松一些吗?

然也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然也

尾桨转速更快!不应该更紧些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尾桨转速更快!不应该更紧些吗?

尾桨短离心力小,可转速是大桨的三~四倍,在起飞前如果甩不开,会产生很大振动,让三轴陀螺误判误修正,造成离地前瞬时倾斜炸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尾桨短离心力小,可转速是大桨的三~四倍,在起飞前如果甩不开,会产生很大振动,让三轴陀螺误判误修正,造 ...

哦哦!理解了!多谢给上了一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理解了!多谢给上了一课!

不谢

楼主:
今天把大桨和尾桨都上紧了,感觉还是松紧度觉得不好把握,以后有机会找大牛的飞机试试。
我把大桨紧到倾斜90度也不会垂下来,用点力才能够转动,总之就是启动时大桨甩不起来了。
尾桨换回原装的了,上得比较紧,用手掰直了飞,敢敢的。

试飞5个电池,没什么问题。与之前松松的比,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或许就我这悬停都过不了关的水平也感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