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被K8给搞晕了,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3-08-19):
K8到手都一个多月了,飞机现在还没有离地,而且电池报废了两只
问题:没有接电机,连接电脑的时候,K8的灯已经正常的亮了,通电对频的时候也是很正常。但是接上电机之后马上就出现了问题,对频时舵机长时间的跳动,不像之前跳一下就完成对频,舵机停止跳动之后,K8的灯就开始一闪一闪,然后又要重新的调试。然后悲剧就发生了,电池挂了!
下面是K8的信息提示:
The Cyclic Ring is active

  If the agility of a Heli is set to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mechanic and aerodynamic limits, this did not
happen. However in 3D Flying the agility cannot set high enough to fullfill the pilots needs. So this
limiter is in action dependant on the flwon actions. If it is active very often, there is a potential problem
with the mechanics. Using lighter blades will help increasing the natural agility preventing hitting the
cyclic ring all the time.

Ambiguous Value on Elevator RC Channel at Init

  The Centeres of all Channels are learned at startup in case of an Coldstart. The Sticks shall be
centered in this case. If the measured Value for the center is too far off, this Warning is issued. Check
the Centers of your Transmitter settings (Trims) and verify them in the transmitter calibration panel of
the software

Ambiguous Value on Tail Sensor at Init

  The Sensors are calibrated to their centers at each startup. Thsi gives a center value depending on
some serial deviation, but they shall stay in 10% of the ideal center. If this is not met, the sensor may
be defective. Check the Live display of the sensor for visible deviation. Even it is is possible to fly with
a decentered sensor, it is recommended to contact the support

这些英语我也在网上在线翻译过了,感觉翻译的不是很对,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K8有毛病,找商家换。

网友A:
之前对频都是一下就过吗?

网友B:
检查下各通道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对频都是一下就过吗?

之前调好之后对频可以了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摇杆对中的时候,各个舵机的行程老是会来回的跳,一下子0,一下子-1,-2.重启K8之后有时候这些数值变动的幅度更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各通道的微调

微调指的是,各个舵机的行程吗?

网友:
远离山寨,一切安好!

网友:
微调就是摇杆旁边那四个滴滴滴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调好之后对频可以了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摇杆对中的时候,各个舵机的行程老是会来回的跳,一下子0, ...

你说的那个0,-1.-2的这个调好了再自检会乱跳这个应该是质量问题!邮回去叫他换一个回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