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手模拟器,无副翼机要用有副翼机设置吗?谢谢前辈!

楼主(2013-08-19):
首先感谢您能进来看这个求助帖!新手练习直机,凤凰4,天7,在设置3CH120十字盘后(本人入手飞越无副翼450,应该选此类型盘吧),发现一个控制杆动作,多个舵机(通道)动作,悬停太难了(还是我通道设置错了?)!选择普通十字盘,控制杆控制通道单一,比较好控制,难道一定要从有副翼设置练起??菜鸟向您求助!再次感谢您!

网友A:
不管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在模拟器里都是选1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在模拟器里都是选1S。

谢谢!不过1S是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1S是啥??

飞机模式选直升机,十字盘平衡模式选1S(有遥控器H-1表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1S是啥??

1S就是90度十字盘。模拟器不需要十字盘的混控,又不是真机,要啥CCPM?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1S是啥??

话说凤凰4,开始校准的时候不是都提示你要关闭十字盘的混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S就是90度十字盘。模拟器不需要十字盘的混控,又不是真机,要啥CCPM?

啊?呵呵,那岂不是练习的和实际的不一样,能起到练习的作用吗?

网友B:
另外再PS:有无副翼的结构上的区别,主要是在十字盘以上的部分,十字盘以下(包含十字盘的下盘)都是一样的,所以有副翼也是120度十字盘的和无副翼一样的。而且就算是120度十字盘,也指的是混控的输出端,混控输入端和90度十字盘是一样的,都是副翼/升降独立控制的。也就是说用没用120度混控,是直升机内部的问题,单从外部的手感来看,是和传统十字盘一样的。所以LZ可放心的用传统十字盘飞模拟器,不会坏了手感的。

网友C:
天7练模拟器,十字盘模式必须选普通模式!多看说明书

网友D:
模拟器软件里是带十字盘混控的,所以遥控器必须设置非混控。。。就是1舵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再PS:有无副翼的结构上的区别,主要是在十字盘以上的部分,十字盘以下(包含十字盘的下盘)都是一样的 ...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软件里是带十字盘混控的,所以遥控器必须设置非混控。。。就是1舵机模式

受教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7练模拟器,十字盘模式必须选普通模式!多看说明书

惭愧啊!说明书都没看明白!!谢谢!!

网友E:
971877310是你的QQ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971877310是你的QQ号吧?

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