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ebar v2............调试请教。

楼主(2013-08-19):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83443968\QQ\WinTemp\RichOle\QUC7D($93`[4B]BR(4SIPII.jpg3、Servo1、2、3 neu舵机中立点调整。(尾舵机则是另外有专属选项,不在此显示)
   这一项就是在调完正反项后调整三个舵机的舵臂保持与十字盘尽量水平,其实舵机的舵臂最好是上电后再安装,在没调整前尽量安在水平的位置,可先不固定螺丝,便于调整,但调整完后千万别忘上紧螺丝固定。
    EBAR的十字盘三个舵机1、2、3定义为1号为升降舵机(对应连接十字盘导板那颗),然后顺时针是2号(副翼)和3号(螺距)

楼主:
上面的123是舵机的正反向。下面的123是十字盘调平的微调。加减上面的数字。十字盘调平后,离开下面123的菜单后舵机会一跳,又不平了。进入下面123菜单又平了。到底哪里设置错了

网友A: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401
  准备月底用它的,等LZ的飞行感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5401
  准备月底用它的,等LZ的飞行感受啊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发的照片和视频都是上面截图的。你发这个链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发的照片和视频都是上面截图的。你发这个链接是什么意思?

只是让你参考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让你参考的啊

我已经看过了。就是不解。所以咨询老鸟

网友B:
你油门杆要中立

楼主:
哦要中位。才可以调整上下加减。
回家试试。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油门杆要中立

能留个QQ号码。以便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留个QQ号码。以便请教?

初次使用时,一定要记得先恢复出厂设置,也就是清空数据以后再做设定哦!

网友:
加我QQ问我,253184832
我也是用E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初次使用时,一定要记得先恢复出厂设置,也就是清空数据以后再做设定哦!

恢复出厂设置是Ebar还是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是Ebar还是遥控器?

是E-BAR   用设置卡就可以完成设置

网友:
油门杆不用中立的!当你调正下面123时就会自动中立了!你应该是还没有调平遥控器里的调微,先微平遥控器里的微调,再从新飞机通电试试吧!

网友E(2013-09-26):
楼主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造成自旋倾斜,  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我也是和你一样的问题, 造成自旋倾斜,  你怎么解决的

第一项一定要归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项一定要归零

第一项是都归零的,  在设置状态的时候十字盘是水平的,   不在设置状态十字盘就变回不水平的  难搞  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项是都归零的,  在设置状态的时候十字盘是水平的,   不在设置状态十字盘就变回不水平的  难 ...

去电在通电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去电在通电呢。

还是一样的呢.. 你发表的那问题不也是这样的吗?  你后来怎么调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一样的呢.. 你发表的那问题不也是这样的吗?  你后来怎么调平的

先格式化下。后把第一项调整好之后。控十字盘选择H-1就这样ok了,尽可能的调整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格式化下。后把第一项调整好之后。控十字盘选择H-1就这样ok了,尽可能的调整连杆。

是设置卡格式化吧, 怎么格式化的?不知道哪里弄    我控十字盘是选H-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