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电机用铂金40A还是花牌50A啊??

楼主(2013-08-19):
如题 他们所说的设置卡需要买吗??有的说不需要啊

网友:
没用过铂金,现在用花牌的定速很好,要用定速必须要买设置卡。

网友:
我也改了6S,用的飞腾40A,不知道怎么样呢

网友:
用铂金,花牌的油门驱动迟滞

网友A:
花牌的都是高端产品                        那个破好盈铂金的有什么资格来比

没见那么多人都把铂金卖了               全去买花牌电调去了

PS:  251元收破好盈铂金100A电调

网友:
也想改6S 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牌的都是高端产品                        那个破好盈铂金的有什么资格来比

没见那么多人都把铂金卖了 ...

450最好不要用定速,用直线油门就可以做到比定速还好的效果
PS 我也有个铂金,太破了,还是不出了

网友:
偶的破铂金  破 破 破!!只要不坏,就一直破下去

网友:
铂金40A的飘过

网友:
6s对电调要求似乎更低!

网友:
要看6s是多少C的,来决定用多少A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