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通道连线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请假各位前辈个问题:
天7控
比如接收器出厂设置为1、副翼;2、油门;3、升降;4、方向
跟我的习惯不一样,我没有改控上的设置,直接通过改变接收机上连线的方法
设置为:
1、方向;2、油门;3升降;4、副翼
这样设置可以吗?
还是说接收机上的连线必须按照出厂设置,然后通过修改控上面的设置来修改

网友A:
这样改是可以用!不过很容易乱套的! 还有看你怎么设混控? 哈哈! 楼主你还是改手吧!

网友B:
在遥控器控制杆设置里面有四种模式可以选择,楼主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设置,很方便实用。向楼主所说的改变舵机在接收机上的位置,也可以实现,但是二和三通道就不好互换了,油门杆如果一直居中是个很蛋疼的事,除非你是大神级的!

楼主:
亲爱的前辈们
1、我的天7是左手油,而且在连接接收器的时候,油门是没有变的
2、其他通道的位置我换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因为当时飞机直接后滚了2圈,以头抢地。。。
我看其他的正常,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

网友C:
用遥控器控制杆设置

网友D:
与众不同!

网友E:
在四种摇杆模式里,选择一种合适你的,特立独行,不是不可以,是很难提高,毕竟要不停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