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20A电调问题

楼主(2013-08-19):
我用4天行者20A飞四旋翼 650的架子。飞了 4 5分钟就很烫,每次都不敢一个电池用完再下来。不知道一直飞 会不会烧? 有没有哪个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KV多少,起飞重量多少,电调装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是什么型号的,KV多少,起飞重量多少,电调装在哪里

电机2216 900KV的  大概1200克的起飞重量。 电调在 架子最下面,放电池的地方。

网友:
散热问题,应该放到桨叶下方好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2216 900KV的  大概1200克的起飞重量。 电调在架子最下面,放电池的地方。

恩,,你这个配置也还可以,,不过这个起飞重量对电调比较负荷运作,所以电调发热有点大,所以这种情况下,需要把电调装在螺旋桨下面,电机附近,能有效的主动散热,如果你电调比较大的,是可以装在中心板下面或里面,但也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你这个配置也还可以,,不过这个起飞重量对电调比较负荷运作,所以电调发热有点大,所以这种情况下 ...

哦,3Q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