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盒装黑狗,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老鸟们

楼主(2013-08-19):
摄像和照片还有延时连拍模式怎么设置能达到最佳效果呢?我感觉我用1080P拍摄的画面咋是弧形的?怎么设置能解决?还有照片也是弧形的,郁闷死我了

网友:
狗就这样,后期软件矫正,狗属于广角,有畸变。
另,在设置里可以设分辨率

网友:
这些都不是问题,死机和电池续航时间短才是要命的

网友A:
广角镜头不就是这样的么。后期软件矫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角镜头不就是这样的么。后期软件矫正一下。

我摄像设置的是RES:1080,FPS:60,FDV:W可以不?用什么软件来后期矫正呢?

网友:
W是最广角的一种,第二种是M,用第三种,畸变会小很多,航模摄影也够用了。
修正软件可以用:
ProDAD DeFishr

网友B:
狗的优势就是170度的超广角,变形大小和镜头拍摄角度有关,拍摄还是尽量用全像素拍摄,比如1440以上,摄影用12mp,这样就是使用了ccd的全像素1200万,无论是视频还是摄影,指标都是最高的,后期处理余地很大,后期狗提供的编辑软件功能强大,可以调整颜色,对比度,变焦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的优势就是170度的超广角,变形大小和镜头拍摄角度有关,拍摄还是尽量用全像素拍摄,比如1440以上,摄影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的优势就是170度的超广角,变形大小和镜头拍摄角度有关,拍摄还是尽量用全像素拍摄,比如1440以上,摄影用 ...

谢谢,我研究研究

网友:
FDV : W 设置一下就不会这样了 应该里面有一个N=NORMAL 或者 N=narrow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的优势就是170度的超广角,变形大小和镜头拍摄角度有关,拍摄还是尽量用全像素拍摄,比如1440以上,摄影用 ...

今天刚买的银狗3,盒装官方标配1749元。

720 960 1080宽视角没有噪点,很正常

只有1080 30 窄视角噪点大
1080中,没试呢

正常吗?

网友C:
楼主麻烦白天你试试1080 W(宽视角)N(窄视角),比较下,看看是不是N下得噪点比较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麻烦白天你试试1080 W(宽视角)N(窄视角),比较下,看看是不是N下得噪点比较多啊?

恩,明天测试一下。一直忙都没时间鼓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