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弄个车身惯性俯仰,兄弟们帮忙看看可行么?

楼主(2013-08-19):
这个是我原来改造的开炮俯仰, 不够真实
原来是在第一和最后一组负重轮扭杆上连接舵机摆臂实现车身晃动的

我现在的想法是把舵机里面的电位器拆出来, 电位器的轴连接一个半圆铁块实现电位器的惯性晃动
带动舵机摆动,最终实现车体的惯性俯仰.
表达能力太差,不知道兄弟们呢看的明白不

网友A:
可能会产生自激晃动啊,一开炮停不下来了。用单片机搞个模拟的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会产生自激晃动啊,一开炮停不下来了。用单片机搞个模拟的就可以啦。

看下后半段, 我不搞开炮晃动了,
我现在想弄行走的惯性俯仰

网友:
弄不好 就成车震了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把直升机的锁尾陀螺仪改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哈哈,,原来各有兴趣啊,研究坦克研究的这么深入,,不错不错,

网友:
放半瓶水试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就是把直升机的锁尾陀螺仪改装一下就行了

试过, 真的像车震,因为陀螺仪不断修正,车身不断抖,就这样一直循环,坦克就像疯了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 真的像车震,因为陀螺仪不断修正,车身不断抖,就这样一直循环,坦克就像疯了一样

哈哈   应该上个视频的

网友C:
炮管应该不被后坐力左右始终水平吧?让火炮俯仰舵机和悬挂舵机动作相反,同时动作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炮管应该不被后坐力左右始终水平吧?让火炮俯仰舵机和悬挂舵机动作相反,同时动作试试:)

你说的始终保持水平那个是火炮垂稳,目前还没有看到完美的产品
也是很多很多rc兄弟们追求的梦想

网友:
装上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仪呢=.=三个轴向上的旋转全都给你自动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