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拓3GX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刚买了一个3GX,还买了一个FUTABA BLS256HV
这两个东西准备放在车上试试!
我把车用BEC口插在3GX的THR上,把3GX的BATTER OUT 与 FUTABA 614FS 接收机相连。控用的是FUTABA 4PKS
把绿色信号线与接收机1通相连,把256HV 与3GX的RUD相连,开机没反应,舵机不工作,3GX指示灯不亮。
这是什么原因?是3GX根本就不可以装在车上用?还是我接错了?还是3GX要把所有的舵机所有的线全插上才会正常工作?有用过3GX在车上用的吗? 求指教!
如果3GX实在用不在车上,请推荐一下可以装在车上,保持车直行的陀螺仪,最好要和256HV配的上套,要不然我的窄频,高压就白买了哈 !!!

谢谢各位指点!

楼主:
无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普通的,有副翼上的陀螺仪就够了,没必要上三轴陀螺仪

请问~3GX必需要把所有的舵机全都连上才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没连斜盘舵机,尾舵能够正常工作

能私密个Q吗??请教一下这个问题!我Q:80098974。或我加你

网友B:
你用GP 780 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锁一个方向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GP 780 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锁一个方向的话

呃~~我现在手里只有一个3GX,不会接啊,接上灯不亮~~ 懒得再换了。 求接法!

网友B:
那你要吧3GX 全部设定一遍,然后再只是用锁尾的功能了。不知道楼主对3GX 了解多少?你可以查查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要吧3GX 全部设定一遍,然后再只是用锁尾的功能了。不知道楼主对3GX 了解多少?你可以查查帖子。

兄弟,实不相瞒,刚刚买的3GX和 BLS256HV ,完全不懂,能否给个QQ让我请教一下~!  万份感激

网友:
就是没有用过这个,也顶!

网友:
应该没问题吧,我只接一个斜盘也工作的

网友(2015-04-03):
我也是这个问题,而且我是直升机用,上电没反应,同求。而且我把所有的线都插好了,求高手解答,为什么上电没反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