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飞行速度求解。

楼主(2013-08-19):
大神们,求助。
s800+wkm+z15无风条件下,飞行速度得有多快?
失控返航的速度呢?
,SOS,SOS,SOS,SOS,SOS,SOS,SOS,

网友:
请高手出来解答!

网友A:
40KM/H应该很容易

网友B:
不是有OSD吗?自己测试一下咯!!

网友C:
无风时GPS模式限制12m/s,约合43.2km/h

但有时遇到顺风,很强的顺风时,可以达到接近20m/s,约合72km/h

逆风自然就会更慢。

而在姿态模式下是没有速度限制的。

至于返航时的速度,说明书没有提及,但据我观察,起码也有6-8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KM/H应该很容易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OSD吗?自己测试一下咯!!

不知道什么原因失控,飞丢了。。。。算速度,找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风时GPS模式限制12m/s,约合43.2km/h

但有时遇到顺风,很强的顺风时,可以达到接近20m/s,约合72km/h
...

看精灵的自动返航,先是加速到最大飞到靠近返航点的时候,减速。。。wkm之前没认真观察过,,,,,感觉,您说的这个值靠谱,谢谢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什么原因失控,飞丢了。。。。算速度,找飞机,,,,

什么情况?

楼主:
天上过飞机,我的飞机就不听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情况?

天上过飞机,我的飞机就不听话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上过飞机,我的飞机就不听话了。

控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被干扰了?

不知道啊,控没反应,回来的gps搜星颗数也突然只剩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控没反应,回来的gps搜星颗数也突然只剩1

炸机了么?

网友:
原来是丢了飞机,悲催

网友:
s800飞丢啦吗,你没装图传看看失事地点好找点。

网友:
要飞那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