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购买什么的遥控器比较好

楼主(2013-08-19):
各位老手,给新手我一些建议吧,对于天6和天7很纠结,不知道他们除了通道以外还有那些差别,那个更适合新手???

网友:
看你要什么价位的啦
如果只是天6和天7的话还是天7吧  中文菜单比较直观
虽然说明书很垃圾
500以内的控有很多选择的  天6  天7  DEVO7   DEVO7E  富斯9 等等 淘宝好多的

网友:
不建议国产控,建议一步到位,建议DSX9  10C 或者 14SG

网友:
这个要看自已的粮仓了。

网友:
华科尔D10 D7 也行吧!

网友A:
如果打算长期玩下去,就买个好一点的吧!不然将来会后悔弄好几个控。你问问周围模友,这是多少人的教训!

网友:
7楼是飞直机吗?

网友B:
如果以后不上什么大机的,天七,D10够用了,飞得好不好跟控关系不是很大,一步到位的两三千的高档控买回来你也不会弄,我是D10到T8FG,都弄了好多天才设置好,如果不是有D10做基础,我看我也许会卖掉T8FG继续用D10,D10中文菜单易懂,新手先弄什么油门,螺距曲线,熄火,和失控保护,怎样设置,等等

网友:
先找中文说明书,再决定。

网友:
要是在天6跟天7之间选择,果断天7……
天6实在太简单,连液晶屏都没有的。

供参考!

网友:
果断天七没错的。二年一切正常

网友C:
DEVO7E   DEVO7E   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VO7E   DEVO7E   刷固件

DEVO7固件可以升级是吗

网友:
devo10是新手的不二选择

网友:
玩固定翼我买天6,两佰多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以后不上什么大机的,天七,D10够用了,飞得好不好跟控关系不是很大,一步到位的两三千的高档控买回来你 ...

问一下,如果把遥控器连接电脑进行模拟训练的话,对遥控器有损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如果把遥控器连接电脑进行模拟训练的话,对遥控器有损伤吗

必须没有。

网友:
先买个套机   里面带控··飞机摔坏了·就可以考虑你以后用什么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如果把遥控器连接电脑进行模拟训练的话,对遥控器有损伤吗

用真控模拟加快电位器磨损,还是买一个SM2000模拟器好。不过米少的话,用真控也没紧要。一个SM2000要了两百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如果把遥控器连接电脑进行模拟训练的话,对遥控器有损伤吗

会有正常磨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会有正常磨损!

确切说应该是正常磨损4-10倍的损耗速度……
一般而言模拟器的使用量远超实际控制飞机的用量。

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如果控很贵就买个SM2000之类的模拟控,
如果是千元以内的控,直接用无妨。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切说应该是正常磨损4-10倍的损耗速度……
一般而言模拟器的使用量远超实际控制飞机的用量。

遥控器的电位器有10万次的寿命吧,不管是玩真机还是模拟器,能把它用坏,是使用者或者这个遥控器的荣誉了。真到那时候,换电位器或者遥控器,都不见得是坏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打算长期玩下去,就买个好一点的吧!不然将来会后悔弄好几个控。你问问周围模友,这是多少人的教训!

海哥,我看到有一款“华科尔 DEVO F7 FPV 5.8G图像航模摄影实时监视 7通道航模遥控器 包邮”,不知对于新手来讲是否可以用上几年(小型四旋翼、航模摄影)?谢谢。

网友:
关键是预算,其次是你准备玩多久?是一时新鲜?还是真的能够玩下去?如果一时新鲜,尽量买个便宜的吧,如果真能玩下去,建议入手个好一点的,免得将来花冤枉钱再升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海哥,我看到有一款“华科尔 DEVO F7 FPV 5.8G图像航模摄影实时监视 7通道航模遥控器 包邮”,不知对于新 ...

华科尔的所谓航模摄影、图传,就是硬挂个手机,开个WiFi。不仅图像回传有滞后,而且小东西用的都是有刷电机,一般用不了多长时间。说他是玩具,有点委屈它,可真的只能算个玩具!钱越是不多,越是不要乱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诋毁华科尔的意思),这种东西就是开心就玩玩,不喜欢就扔的东西。

网友:
楼上那些瞎扯蛋

就楼主角度说,天6天7的话,价格你都OK就入天7吧。相对而言,天7可以调整一些参数,而天6是不可以的。
当然前提是你需要调。如果你觉得只是随便玩玩看看有没兴趣或者比较怕炸鸡以炸就退的,那就选天6吧。
至于还有的就是手感问题。基本可以理解越贵手感越好。

网友:
新手先收个二手控先玩早晚要换

网友:
http://ershou.taobao.com/item.htm?id=22061299832
没有比这个更适合你的了,天七比天六强大不是一点点,新手没有中文很难搞明白混控设置什么的高级功能。

网友:
直接D10吧  贵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的所谓航模摄影、图传,就是硬挂个手机,开个WiFi。不仅图像回传有滞后,而且小东西用的都是有刷电 ...

那就暂不考虑了,到时真要买时再向你请教,买一款性价比好的,确实也有钱的问题。谢谢。

网友F:
我是新手第一个遥控器就是FUTABA14SG 2.4G的。够你用了。上手也快。调个美国手用。国产不太放心。

网友:
刚入魔的时候用过KDS的控,感觉新手比较容易理解和调试,也很好飞,我是飞直机的。

网友:
看钱包了,一般是建议一步到位,然后就是跟住一个好师傅把~~~

给你几个我发过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5337
从士兵到将军——浅谈大众化的入模之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4227
浅谈航模运动的基础与误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4523
玩航模之前必须了解的诸项事宜——航模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064
航模锂电池使用规范扫盲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3255
视频手把手教你组装一架飞机

网友:
我也是新手,看自己有多少米,要是够多的话就想楼上所说的:建议一步到位,建议DSX9  10C 或者 14SG ;由于本人米有限入了D10,操作都很顺手!

网友:
一步到位,省的老换控,其实花的钱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是新手第一个遥控器就是FUTABA14SG 2.4G的。够你用了。上手也快。调个美国手用。国产不太放心。

绝对正确的决定!

网友:
天7吧,,大家说好,才是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