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 GPS 炸鸡!

楼主(2013-08-19):
最进刚买的naza v1 GPS今天是第五次飞行,正常飞行到12分钟时,感觉控制有点不对 突然飞机往一边一倾斜掉了下来,慌忙中打到自动返航上但没有发挥返航功能。害死人呐,新买的索尼5R 云台 机架等都完了。请资深模友帮助剖析多谢!

网友A:
无图无真像!12分什么动力配置,没电了吧。还有严重鄙视懒汉行为,描述不清又不楚。

网友:
上图上视频啊

网友B:
射浆了??既然有设备,那就发事故视频撒

网友C:
起飞前做搜星准备了么?新机是否调校指南针了?

没有前续工作,红灯就玩不炸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像!12分什么动力配置,没电了吧。还有严重鄙视懒汉行为,描述不清又不楚。

电量是充足的,我用的达普4S10400正常飞行能到18-20分钟,还用的穷人版OSD当时炸机前电量是14.8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前做搜星准备了么?新机是否调校指南针了?

没有前续工作,红灯就玩不炸才怪

以前我用的是NAZA V1.8版本高刚拍用,有过1000多分钟飞行经验,你想校准 搜星等都做得很好,个人感觉NAZA V1版本飞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浆了??既然有设备,那就发事故视频撒

我是航模摄影照相用不搞视频,稍等我会把我拍的片子给大家看一下。

网友:
第一,有没有干扰的可能
第二,为什么不姿态或者手动控回来
第三,没有切手动或姿态就有可能不是GPS的问题,
描述问题不清不楚,出现事故应变不足。就当是花钱买经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我用的是NAZA V1.8版本高刚拍用,有过1000多分钟飞行经验,你想校准 搜星等都做得很好,个人感觉NAZA ...

哦,了解。那准备工作没有问题的话,就看看周围环境了。

网友:
炸了就是飞控问题吗?不一定!

楼主:
这是逝世前的图片,坠机高度大约是150米。

楼主:
飞机坠到前面四个圆筒和车间之间的夹空里了,否则更惨。

网友:
布线很好!楼主节哀!

网友:
电调可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D:
有沒有確認綠燈快閃後才起飛呢?(記載反航點)
顷斜一邊掉下來預估電調、電機、及接線出問題可能性較高,

网友:
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沒有確認綠燈快閃後才起飛呢?(記載反航點)
顷斜一邊掉下來預估電調、電機、及接線出問題可能性較 ...

同意这个说法。我上次也用这种 电调也和楼主一样,侧一边。炸了。我还是晚上飞行。掉边小车边上。还好没炸到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射浆了??既然有设备,那就发事故视频撒

射桨了,马上就会掉下来。不会是有控制不住的问题。

网友:
有一起惨案,LZ节哀,期待真相!

网友:
第一,好盈FUNFLY 电调跟4822电机兼容性不好论坛皆知,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还要冒险使用?建议你更换为铂金版的。我估计你的电机应该是高KV的,特别是690KV的那种。
第二,建议你把电机上所有的 (子)  (弹)          (头)更换为防松螺母,我曾今败在那个邪恶的东西上一松脱机器就会不受控制。
第三,你说的飞机向一边倾斜不受控制,有可能是电机堵转或电调出现故障的原因。

楼主:
非常感谢诸位模友参与分析,今天我又检查了一下尸体发现,飞控电源电压正常但飞控不工作 接收正常 电机和电调用舵机检测仪测试均正常。飞控已发回检修。

网友:
个人觉得炸机就怪飞控是不是有点牵强,多旋翼某个部件出问题都有可能炸机,你有证据表明是飞控的问题吗?而且GPS模式出问题不应该切自动返航,应该换姿态模式,如果能稳住说明设备完好,GPS受到干扰。之后看不清头尾就切锁定航点拉回来,看得清楚就手动飞回来。你的描述不能说明飞控出问题,即便是你现在发现飞控确实不工作,也许是摔下来才摔出问题的呢?我更认同22楼的说法。堵转、操作失误、炸机、摔坏飞控。我是新手,个人愚见,说的不对还请包涵。

楼主:
我玩老NAZA  V1.8的有半年多了1.8版的抗风悬停增温都要优于V1.0板的,在一次航模摄影摄影时碰到电线上后炸机落入水池中,这才买了这个V1.0版的,对使用NAZA有一定基础。

楼主:
期待老模家出现分析炸鸡原因!

楼主:
期待大疆技术人员支持分析原因,回避是对产品不负责任会失去市场,敢于承担改进产品缺陷会赢得更大市场!

网友E:
电调是专为盘式电机出的好赢新款吗?要是老款有可能和盘式电机不兼容造成电机赌转,飞控做个屏蔽,电调输入端加个抗干扰磁环,去掉中间集线板换成12号硅胶线,此接线板不安全经常过热烧毁短路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调是专为盘式电机出的好赢新款吗?要是老款有可能和盘式电机不兼容造成电机赌转,飞控做个屏蔽,电调输入 ...

再看一下电压是不是太低造成的,

网友:
拍的照片真心不错,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调是专为盘式电机出的好赢新款吗?要是老款有可能和盘式电机不兼容造成电机赌转,飞控做个屏蔽,电调输入 ...

多谢帮助分析问题,电调全部好盈今年的新款应该没问题,你说集线板到是提醒了我,为了安全把集线板用线在连接一下。多谢!

网友:
这种集线板你也敢用,我以前都是直接用粗的硅胶线做母线,从来不用PCB板的,吃不起电流的,焊点也不是很好,你这载重电调起码40A,个人感觉是设备力不从心导致炸鸡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遥控器啊?这个也很关键

楼主:
遥控使用的天八控,对于遥控和集线板在此之前飞行器有过70多架次起降 1000多分钟飞行时间,最初使用的是NAZA V1.8版本的控,第一次炸机是飞机刮到电线上失控炸机,之后又买才NAZA V1.0控在第五次飞行中(失控)炸机。

网友:
很有可能是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