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GH2 S800的视频!

楼主(2013-08-19):
如题S800 Z15G云台 录了一段
除去震动不谈 说说这相机设置 Z15说明书说手动对焦档位 用的是20mm F1.7 焦距调到无限远 我试了下 起飞前看屏幕是虚的。我就没有调手动 调到自动挡对焦
说下问题 感觉视频不是很好 希望GH2航模摄影和有经验的朋友多给些建议

网友A:
20 1.7 不够广,建议14 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 1.7 不够广,建议14 2.5

好的

网友:
直接GH3  奥林巴斯12mm

网友:
手动对焦无穷远。

网友B:
对无穷远,那近景中景就必须模糊了~~!如果再把光圈开大点,基本上整个画面都是模糊的……

网友:
这事在国外阿

网友:
不错,路过学习。个人认为光圈应该放在f8或者f9比较合适。

网友:
云台速度调慢点,这样转看的都迷糊了。

网友:
光圈光圈,9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无穷远,那近景中景就必须模糊了~~!如果再把光圈开大点,基本上整个画面都是模糊的……

多近算近景?拍10米以内的东西直接上摇臂用大高清摄像机就行了。还折腾航模摄影?
超10米的你要觉得无穷远破坏了中景清晰度那就往回来点就行了,意思是不要自动对焦,一来自动对焦也是产生果冻的原因之一;二来相机找不到对焦点的情况屡有发生,尤其在阴天或对焦点灰蒙蒙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近算近景?拍10米以内的东西直接上摇臂用大高清摄像机就行了。还折腾航模摄影?
超10米的你要觉得无穷 ...

嗯,是的,必须用手动对焦!我一般以2~300米左右目标为焦点,如果光线好的话适当收小光圈还可以很好的控制景深,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获得比较理想的效果。

网友:
恩··看来那些选择··Z15N的筒靴··非常明智··虽说都是有得有失··但这个得失利弊··显而易见!!!

网友D:
GH2拍片漂过

网友E(2014-05-12):
引用 网友D:
GH2拍片漂过

高手,请教下,GH2航拍一般选什么视频输出格式啊?谢谢指教!

网友:
不要自动对

网友:
这是哪啊,好爽的飞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高手,请教下,GH2航拍一般选什么视频输出格式啊?谢谢指教!

1920*1080  50i   用最大码流输出   mts格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920*1080  50i   用最大码流输出   mts格式

谢谢,我回去试下看,再问下你破解没?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我回去试下看,再问下你破解没?用的那个版本?

已破解,版本不太清楚,最高码流80M ,现用50M码流,效果可以,80M可能会死机。

网友:
看着就是高频震动引发连续自动对焦,百度下什么是”超焦距“拍照吧,只是把焦距指向无穷远那肯定是不行地,焦距和光圈要配合 镜头焦距数值 下面那些数字不是装饰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