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级电直用多大KV的电机,配多少T的电机齿?

楼主(2013-08-19):
RT,请回答下这个问题,现在我是1650KV的
电机

楼主:
推油门到一半就剧烈震动

网友A:
详细描述一下。。。

楼主:
我用的新西达1650KV的电机,飞越的大齿盘,大概是162T,现在的情况是我推油门在50以下震动情况都正常,但快要到50%的时候,震动特别大,飞机在地面震的移位,没有装大桨,但是装了尾桨,下了尾桨的话,震动还小一点,没那么严重

网友B:
1600KV。斜齿的话用12T配合134T的大齿。转速最高3000

楼主:
不是斜齿,直齿,是不是大齿盘齿数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斜齿,直齿,是不是大齿盘齿数太大了
正常现象的,装大桨就不会那么震了

楼主:
哦,装了大桨,转速自然就会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