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K8遇到奇怪问题,求大神解答。。有视频。

楼主(2013-08-19):
这个斜盘舵机不跟遥控的杆一起走,情况大概是杆不管动多少,斜盘舵机都会打到底。但螺距却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啊。。控是10C。

网友A:
正常滴,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滴,不用担心

这都是正常的?那我想打小舵量怎么办?

网友B:
哥们这个不是有副翼,无副翼是一个闭环电子控制系统,你打一个舵给系统,系统开始执行命令并且侦测飞机的状态,当飞机按照打舵命令执行了,比如左倾命令,按你打的舵量执行。但现在你的飞机没起飞,不管你打什么舵,飞机都是水平状态,所以系统会侦测到你的打舵命令没有执行,它就一直驱动舵机去执行你的命令直到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个不是有副翼,无副翼是一个闭环电子控制系统,你打一个舵给系统,系统开始执行命令并且侦测飞机的状 ...

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还有很多问题,我刚装也是这样,装好了就不是这样

网友:
你这个怕是要把舵机整坏了。都打死了,我感觉不正常.至少我的不是这样

网友:
哈哈,我一开始装机的时候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其实无副翼都这样的。

网友:
这个肯定不正常

网友:
我拍段视频你看下

网友C:
看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k4OTkzODU2==.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

你的做法跟LZ的做法根本不一样,摇杆动一点点,不要摇到底,舵机也会慢慢的摆到最大幅度,应该是正常的,陀螺仪是控制飞机各轴方向上的转动角速度,它没检测到飞机转动,它肯定要增加幅度啦,不知道这样解释正不正确,正不正常飞飞就知道了,只要没有抖舵或者其他的明显问题都不怕试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做法跟LZ的做法根本不一样,摇杆动一点点,不要摇到底,舵机也会慢慢的摆到最大幅度,应该是正常的, ...

我刚刚看了,也不象楼主那样,动一点摇杆舵机就自己到底,修正到一定角度就停了,再推杆才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看了,也不象楼主那样,动一点摇杆舵机就自己到底,修正到一定角度就停了,再推杆才到底。

哦哦

网友:
想弄成有副翼的效果,要去十字盘高级里面设成速率模式,也就是非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