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新手的问题 ~14sg和8FG~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有点纠结这两个控~哪个比较合适?以前用的是天7.觉得像大家说的··还是一次性的入个好点的控·可以一直用着。

还有个问题。这两个控可以连上一些室内玩的小飞机吗?

网友A:
如果你打算买新的话,建议入14SG,兼容性比较好,并且14SG有震动和双向回传功能,都很实用,最近的固件升级还加入了语音提示功能(英语)。
至于控制室内的小J,得看厂商有没有推出兼容FUTABA的接收或发射模块,我现在就用14SG控制华科尔的NEW V120D02S小J,很不错,只要加个华科尔的魔方(90多块),当然同时需要FUTABA的教练线。FUTABA的遥控应该都可以的,其它厂商的遥控器应该也行。

网友:
14SG的主要优势是兼容各种FUTABA接收机,包括S-FHSS,FASST及FASSTest。
如果只用FASSAT接收,8FG及14SG区别不大。

至少能否控小机,关键是看小机能否使用兼容FUTABA的接收机。

水平有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打算买新的话,建议入14SG,兼容性比较好,并且14SG有震动和双向回传功能,都很实用,最近的固件升 ...

我就是想先用模拟器和小J练习。过段时间上450。。。但是又不想买小J那些控。。所以还是用14SG算了。。到时候希望指导一下用到小J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