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突然暂停工作,然后又继续工作是怎么会回事?

楼主(2013-08-19):
配置如下:
好小子900
ZTW30A 无刷电调
XXD新西达2208 KV2600
3S 11.1V 锂电
6030浆

事情经过:

就是,当把油门推到接近油门的最大处的时候,高速运转的电机,会突然停止工作,然后(时间很短)又继续工作。感觉就好像跑比赛的,累的都喘不过气了,短暂休息,又继续跑。然而,如果把油门控制在总油门的1/2处以下,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是电调的问题,但不确定。请高手指点下,在此,先谢了

网友:
过载电调保护此配置不要大油门,换5寸浆试试

网友:
天气太热不要暴力飞

网友A:
2208电机,kv2600,
桨大了,换成5寸试一下

网友B:
慢慢推油门,快速上电,电调受不了那么高的瞬间电流,所有,保护了

网友:
睡不着。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推油门,快速上电,电调受不了那么高的瞬间电流,所有,保护了

说的对

网友:
电调保护   主线路虚焊   失控  都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8电机,kv2600,
桨大了,换成5寸试一下

说的有道理,谢了

网友:
我觉得是转速太高,超过电调上的控制器换向速度。说明此电调不能用在这种高转速情况下,你应该换低kv,大奖。

网友:
典型的电调保护。

网友C:
LS都错了,是电调的提前角设置和电机不匹配。参考电调说明书改吧。

网友:
电调改高进角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S都错了,是电调的提前角设置和电机不匹配。参考电调说明书改吧。

多谢

网友:
改下进角试试看,我以前也有这个情况,改了进角就好了

网友D:
我是来长知识,长经验的。

网友E:
这配置用3s电就不能用6寸桨了,只能5寸桨,否则电机过载,电调电流大自动保护,你这个大油门电机停转就是电调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