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个垂直起降的两轴,请问用什么飞控可以实现悬停?

楼主(2013-08-19):
我做了一个垂直起降的两轴,请问用什么飞控可以实现悬停?已知MWC可以。请问KK可以吗?还有其他飞控呢?哪个飞控实现起来最简单?

网友:
好像就mwc可以哦

网友:
youtube上有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一个视频。正如2楼所说用KK就行

网友:
这个相当于单轴把  y线一下 不对的 帮顶了

网友:
应该有蛮多飞控可以实现的,你X宝上搜一下飞控,看看介绍就可以了,应该蛮多都可以的

网友:
跟普通两轴的区别就是失量改成舵面了。想法很好,赞一个先。
两轴飞控应该都能控吧。

网友:
慢慢弄吧

网友:
这个怎么飞?

网友:
性价比选apm

网友:
干脆弄个矢量电机座,你这飞控又控制电机速度,又控制舵机很麻烦

网友:
玉兔可以~ 不过最好APM吧

网友:
围观~这个东西肯定不好飞,开自稳会打转,注意!

网友A:
矢量变舵面,你TM人才啊、

网友A:
除了KK好像别的都有自稳,KK我用过,还是别买了

网友B:
你的结构不对。

网友C(2014-11-03):
设计不错,就是图太少了。。。。。。。。。。。

网友D:
ppz不是就是搞这个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