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小学题考倒了,求解释

楼主(2013-08-19):
单个的面积都是确定的,但是最终的拼凑的面积不同

ps:已经知道为什么了

网友:
红色和蓝色三角形的斜率不一样,B斜边外凸,A斜边内凹

网友:
A和B 都不是标准的3脚行

网友:
蓝色与红色三角形不相似

网友:
两个三角形根本不全等,鉴定完毕,红蓝两三角形斜率都不同

网友A:
没有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

你别看答案,先看这道题,为什么会空出一个小格

网友:
不懂啊啊啊啊

网友:
蓝色5:2与红色8:3

网友:
三角形看似一样,其实不一样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

网友:
方格子不等,类型球面

网友B(2013-10-07):
我去,我研究了半个小时也没搞懂,为什么4个单独面积一样,换个位置之后显得总面积不一样呢。。。想不通,求高手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我研究了半个小时也没搞懂,为什么4个单独面积一样,换个位置之后显得总面积不一样呢。。。想不通,求 ...

拼起来后根本不是三角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