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调试X4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调试飞行中出现两次突然向一个方向飞,遥控好像不起作用
室内试飞,飞行高度0~2m之间,
一次飞行过程中突然向左后退
一次飞行中向左前进
看一分钟数据好像没有特别的。
只是过程中提示顺转电机不平衡4
这是原因,怎样调试

这是重装后,之前飞行从未出现突然不受控的侧飞
但下降过程中有逆转电机不平衡的提示
升级了622版,怎么5ch变成手动,手动,自动悬停了
记得原来好像是手动,手动增稳,自动悬停的

网友A:
YS-X4说明书20130618 第9页,有你想知道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YS-X4说明书20130618 第9页,有你想知道的说明。

看到了,这不重要!

重要的是顺转或逆转电机不平衡表示啥意思
而整个过程震动晃动系数都在0~1之间

室内飞不明原因的不受控侧飞也是以前没碰到的
过程中没有切过GPS状态

楼主:
还有1分钟数据怎么看,读取时太快一晃就过了,很难看清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1分钟数据怎么看,读取时太快一晃就过了,很难看清

你把手拿开了我就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手拿开了我就告诉你~~~~

平胸没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胸没看点

旺仔小馒头

网友:
不懂    来拿分    走人。。。。

网友:
電機電調 有沒有算進問題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