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豹2改造之"负重轮加轴承""炮塔加轴承"

楼主(2013-08-19):
工具:m3螺栓一根,3*6*2.5法兰轴承一颗,3*6*2.5轴承一颗,塑料条一条,水胶带一段

解决轴承与镙栓和负重轮间的虚位

安装轴承

安装螺栓

完成品
螺栓当时计划长了,m3*16的螺栓正好,我的是m3*20的,不想再换了.
下步就是炮塔加轴承了

网友:
改得不错,简单实用!呵呵呵  期待炮塔加轴承!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东西又跑不快 有点虚位 问题严重么  还是为了更加完美

网友:
改的很好,摇臂和车体也可以加,3838上效果很好不知BAO2行不行。

网友A:
恒龙坦克的弱点是摇臂与车体之间的虚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坦克的弱点是摇臂与车体之间的虚伪大

这次豹2的摇臂和车体间没什么虚位,倒时负重轮虚位太大,而且行走时磨损很严重

网友:
好文頂起來~~~~~~~~~~~~

网友:
干脆一起换了金属摇臂吧

网友B:
求 视频  ,改装后效果咋样

网友B:
塑料条一条 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条一条 有什么用

负重轮的轴孔比轴承外径大点,塑料条是为了紧固轴承与负重轮之间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 视频  ,改装后效果咋样

暂时没有,找了个电瓶车内胎,准备给负重轮挂胶

楼主:

安装轴承,螺栓固定

完成后形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找了个电瓶车内胎,准备给负重轮挂胶

电瓶车 胎是卷曲的 不好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安装轴承,螺栓固定

没太看懂这炮塔轴承装那有什么用啊?好像没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太看懂这炮塔轴承装那有什么用啊?好像没接触到

轴承外壁和车上盖圈内壁是完全接触的,你要是有恒龙的坦克,你就知道炮塔和车上盖之的虚位是很大的,现在已没有虚位,转动也流畅

网友:
水胶带是螺丝胶的替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外壁和车上盖圈内壁是完全接触的,你要是有恒龙的坦克,你就知道炮塔和车上盖之的虚位是很大的,现在已没 ...

炮塔轴承用螺丝固定后,不就无法转动了吗?

网友:
他那个固定后不影响转动的,轴承外轴肯定是随着转动的,蛮有想法的

网友D:
LZ改炮塔轴承只是让转起来顺畅
并没有改正那个低旋转速度的大弊病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改炮塔轴承只是让转起来顺畅
并没有改正那个低旋转速度的大弊病

改转速只有换马达或改造转动波箱,这肯定也是要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转速只有换马达或改造转动波箱,这肯定也是要改的

朋友你准备什么时候改?怎么个改法?

网友:
主要是平面承受力,侧像力问题不大

网友:
路轮加轴承  摇臂要锯断吗 ?效果好很多吗 。噪音会不会少点

网友B:
路轮加轴承  摇臂要锯断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轮加轴承  摇臂要锯断吗 ?

原来套入路轮的那段要锯掉,利用现有的孔直接上m3螺杆

网友(2013-11-01):
LZ你那蓝色胶条是什么材料,取自哪里啊?

你这个方法适合金属负重轮吗?谢谢

网友:
期待完工,关注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