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亚拓3GX的问题,谢谢指点

楼主(2013-08-19):
我有一个V1.2的3GX,想装在车上玩玩,今天接完之后,开开电调,3GX上的指示灯不工作,按SET键也没反应,不知道应该怎么只接一个通道!是不是我连接方法有问题?

网友A:
要全部接上才会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全部接上才会正常工作
全都接上设定好后,可不可以把其它的全都拿下来,只接一个尾舵呢?因为我只需要一个轴工作保证直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