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归来,请帮忙看看原因

楼主(2013-08-19):
装机后第一次起飞后晃动厉害,赶紧降落检查,反复三次损失脚架碳管一根
总算找到了原因
原来是因为电调电机之间的香蕉头质量问题插不紧造成的
剪断焊接后问题解决
手动起飞降落均正常
今天改用GPS模式再次试飞
第一次起飞稳定性不错
见视频一
再次起飞想测试悬停时间、定点等项目
悲剧出现了
起飞后十几秒即出现剧烈晃动并开始向远方飘走
此时想控回来失败
试图降落也失败
一直飘到玉米地上空后一个跟斗后自然落体
见视频二
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机器配置:
4108 铂金30A 零度S4 飞越650 6s
这个飞控的GPS有点问题
收星灵敏度低,经常收不到或者收到很少
起飞前收到了7颗
不知道是否是丢失GPS信号所致?

密码:1001

视频一

视频二

网友A:
为什么不切手动?

网友B:
高山  你没有飞过  不要飞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切手动?

哎 新手
当时只想着控回来降落别飘走
没想到切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山  你没有飞过  不要飞太高

我只是飞过玉米啊
高度也就是5米左右

网友C:
是不是感度调错了!!!!感觉是横滚感度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感度调错了!!!!感觉是横滚感度的问题

多少合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少合适啊?

您是多少呢????只是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是多少呢????只是猜测

我的好像是55 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好像是55 50

那应该问题不大,只要不是误操作!!!!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机架有伤痕所导致,你看看4个电机座有没有问题,我之前也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X4飞之前都执行一下  脱落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