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机重1100G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2013-08-19):
本人装的四旋翼全重1100G,是不是超重了,就机架加动力,没有其它设备,怎么这么重?
配置如下:

ATG机架   580g
XXD2212电机
XXD30A电调
MWC飞控
1045桨
花牌3S电池
断断续续玩了两年的四旋翼,还是没玩好,之前玩KK,调试一次就要损失一些桨,后能玩MWC,勉强可以离地,但也是玩一次就要损失桨什么的,都没高飞过。前几天看过一贴子说他飞一次的成本要十多元,我也差我多,基本上算出一次都要断桨什么的!!!12M的碳杆都炸断了。还发电机、飞控没事。本地就我一人玩,又没其它爱好者,真不好玩的航模呀!!!

网友:
差不多了 就是有这么重

网友:
MWC飞控你没校准啊?不会啊,跟锤子机一样的,带油门直接就上来了,很稳当的啊。

网友:
如果算上电池,这重量不算什么。。。不带电池的话,就超重了

网友:
差不多了,不过楼主的飞控是不是有问题啊,我用的兔子,还可以。不过有一阵不玩,发现兔子蹦蹦跳的,但是玩了几个月也就几付桨叶的代价。
呵呵楼主换个飞控吧,尤其是周围没有人的,反正现在飞控都便宜啊。

网友:
4个2212这个重量没有问题,不算重。何况是30A的电调。

网友:
建议上2216货以上,不然只能飞10分钟以内

网友:
和LZ一样,我这小地方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自己玩,还敢飞到20米过,每一次基本都在练超低空飞行

网友:
是有些重

网友:
1、换个飞控,naza最好;2、脚架有点小了,又小又重,对新手来说,脚架投影面积最好是和电机投影面积差不多,这样降落时不会侧翻,估计你大部分浆都是降落时断的,摊子里有很多讲脚架的,搜出来都看一下。
我也断了不少浆,现在不会了。每次飞行也就是充电的成本

网友:
还好还好,一样的配置,自制机架和3s 4200的电池,估计有1300g吧,50油门悬停。

网友:
也就这么重

网友:
花了半年时间,断了接近上百条桨。
但是最近一个月只断了1条桨,还是被MWC的一个bug害的。

config里面使用慢速升降的定高,定高打开时解锁,桨直接高速转起来了。

这个bug已经在MWC开发版本里面修复了,下一个release版本就没有了。

网友:
重了吧,我不带电池才720G。

网友:
你的是不是atg仿naza尼龙机架,扔掉吧。。自己用铝合金管diy一个,保证mwc默参爽飞。1100应该达到这个配置的最大爽飞重量了,再大就颤

网友:
刚才没看见图,这个机架可先不用脚架,另外怀疑电机座柔软。
这个机架的轴距如果不是450就不能mwc默参了。
2212电机感觉不适合450以上的轴距,大轴距应该适当换更大电机

网友:
真心想玩的话,就和我一样,咬咬牙、跺跺脚,买个哪吒吧!玉兔也行!否则的话............

网友:
我也有这个架子,本来就重,
2212飞这个架子不行,没有好像!我的2217都够呛,后来才换的2814

网友A:
我450轴距1300g你敢信?

网友:
我的450 1KG,不加脚架

网友:
电机300g左右,电池300g左右,机架500g左右,再加上杂七杂八~就这重量了

网友:
不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450轴距1300g你敢信?

这重量上4S就妥妥的了

楼主:
其实看了这么多的回贴,想了一下,减重只能从机架上面减,其它的都是固定的重量,没办法减的。
断桨问题确实对新手来说主要是降落时,发贴的兄弟说得对,脚架支撑面积小了点,对新手而言的猛降就容易打到桨,新手最好就是保护好桨,看是便宜的东西,其实长期损耗就很贵。
另外就是飞控,WMC表现还可以,最开始用KK,反向问题把头都搞大了,大多数都认为自己的飞控不如人家的,只有用了才知道是不是。用兔子的也想换,用WMC的也想换,换来换去还是要调试。
当你能调到SB新郎猛拉的时候还能保持不打头,就算你成功了。CCTV问你这个成本,你如实回答3000,可以拉下一车的人进去了。
等我调得能拿出手了,我也在地方台去报个料,大家看了别笑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重量上4S就妥妥的了

还是3s。。。电调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