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进来给我科普一下,

楼主(2013-08-19):
关于雕刻机的电控部分,初步了解了组成部分。但是价格出入很大,不知道怎么选。。

57还是86的步进电机,差不多100块一个,3个就是300块。

电机驱动板,要160块一个,3个就是480块了。

mach3控制板,要200块一个。

电源开关,要150块。

主轴电机,要1000块。

加起来2100了,感觉好贵啊,网上整套的才700块就可以了。。我是不是哪里算错了。。

有大神有空可以给我发一套清单吗?我想做一台行程500*400*150mm的机子,外观是830*630*380mm。打算全部都是15mm厚的45号钢板。

说实话,现在没有资金和地方去做,在想象中,天天上班都在想怎么做。但是现在开始努力存钱了。。

大神有空的回个话,指点一下。

楼主:
没有人指点要走多很多路。

网友A:
我正在做150*100*100的铸铁迷你机

楼主:
还有那个电机的变频器,哎,好多东西啊。能不能简单点,又实用点的

网友B:
大神们很忙,小神说点,我和你一样才玩,买二手整机玩熟了研究透了再做自己心里的机器

网友C:
哇,2000就贵了,我的JJ攒起来都8000啦。2000的机器只能是玩具,给你体验下的。

网友D:
这个东西不是傻瓜相机,需要一定基础才好理解的。57 86 电机是根据每轴需要的扭矩来决定的。扭矩又是由机器的大小,各运动部件的重量,需要的驱动速度等等来决定的。一两句话说不清。网上有整套的雕刻机,买一套便宜的玩一下是条捷径。或者,多看帖子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很忙,小神说点,我和你一样才玩,买二手整机玩熟了研究透了再做自己心里的机器

这样就浪费钱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哇,2000就贵了,我的JJ攒起来都8000啦。2000的机器只能是玩具,给你体验下的。

我的机子计算起来都要6000了,而且不是方轨,也不是伺服。感觉我的机子4000就可以做出来了。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不是傻瓜相机,需要一定基础才好理解的。57 86 电机是根据每轴需要的扭矩来决定的。扭矩又是由机器 ...

扭矩这个我听说过,有0.8,1.2,1.8n的,当然这个越大越好吧?不过对于我的机子,我想适中选择。求推荐

楼主:
设计的机子,求推荐电控配件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浪费钱财了。

看起来我这方法费钱,但你要摸索实验花的冤枉钱和时间精力比这多很多,

网友C:
LZ你要做的这机器行程不小,但是标准不高。如果想方设法省钱,加上有一些便利资源,那控制在4000也不是没可能。关键是设计要好,设计和实际要对应。

网友E:
15MM钢板撑那么大行程,86千万别试,震散架了,57还不能搞加长的,中等长度就可以了。电控这东西,一分价一分货,但好货未必能在业余下体现价值。一个电源,几十 200 500都有,做工是差别很大,但一般干活几十也许就够,干扰很强的工业环境,贵的才体现出价值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15MM钢板撑那么大行程,86千万别试,震散架了,57还不能搞加长的,中等长度就可以了。电控这东西,一分价一 ...

你的建议很实用,教会了我86和57的适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我这方法费钱,但你要摸索实验花的冤枉钱和时间精力比这多很多,

是的,我赞同,只是只想做一部适合自己用的,而且不打算升级了,毕竟不是发烧友,只是一种爱好。说白了,就是不舍得花这个钱,嘿嘿。。你体谅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要做的这机器行程不小,但是标准不高。如果想方设法省钱,加上有一些便利资源,那控制在4000也不是没可 ...

你太会说话了,我只想偶尔可以雕铝的。

网友F:
想用好不能买鸡肋,行程那么大还要雕金属电机一定要86的113长的,驱动也一定要860的,才好,不能听他们乱指挥,电流都是可调的,哪有什么震动啊,这样3套也就1600左右,速度也够快
那些几百元全套的都是玩具雕刻机用的,不是干活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想用好不能买鸡肋,行程那么大还要雕金属电机一定要86的113长的,驱动也一定要860的,才好,不能听他们乱指 ...

电机怎么可以比机身还强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机怎么可以比机身还强力?

电机大小与振动没什么关系,电机小了力气不够速度快了就丢步的,他这种结构15厚也算差不多了,况且强度不够可以加厚,电机小了换起来太麻烦了,一定要选大的

网友:
86没必要,但也不是不能用,散架什么的不可能,刚性不好摇晃而已。我觉得加长57或者60步进是合适的选择。两侧的钢板最好厚一点,15有点勉强,你预算少也不可能用厚铝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机大小与振动没什么关系,电机小了力气不够速度快了就丢步的,他这种结构15厚也算差不多了,况且强度不 ...

你是伺服用多了吧,阿乱以前的小小母鸡貌似300KG也是57步进,可以F8000 6MM刀吃10丝搞钢

网友:
86高速性能差很多了,110就更不用提了,龟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是伺服用多了吧,阿乱以前的小小母鸡貌似300KG也是57步进,可以F8000 6MM刀吃10丝搞钢

2相步进电机工作在转速在600转左右,小电机快走是会丢步的,阿乱的57电机是配补偿的,一套要800元,即使这样他的F8000也是不准确的,MACH3的F值水分 很大,看视频不会有F6000
实践证明电机还是大的好,小的买了会后悔的,

网友:
定们好自己的最终爱好,是做机器呢还是用机器,还是想享受某个过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相步进电机工作在转速在600转左右,小电机快走是会丢步的,阿乱的57电机是配补偿的,一套要800元,即使这 ...

步进转速直接跟它的电感量相关,你是随便估计的吧。110这样的大步进即使220V直接接入的驱动器也跑不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步进转速直接跟它的电感量相关,你是随便估计的吧。110这样的大步进即使220V直接接入的驱动器也跑不快的, ...

你才是估计,2相混合电机,无论大小,转速都是600转左右,500转内力气最大,转速越高扭力越小超过1200转扭力不到1/1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做150*100*100的铸铁迷你机

我也喜欢迷你机,,小巧精致,哈哈

网友:
这个也要看你自己定位了,如果机子是想用来学习操作的话,要求又不高的,建议可以先搞台成品的或者是二手的机子熟悉下!如果想积累点搞J的经验的话可以自己DIY一台!还有15的板子不够厚,材料搞厚点不会差太多价格的!

网友:
57还是86的步进电机,差不多100块一个,3个就是300块。
57步进22一个
电机驱动板,不要
mach3控制板,要180的已经带了驱动了,可以128细分的
电源开关,要150块。
主轴电机是什么电机1000块?最多200块,这样看是不是便宜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