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起落架前轮的转向是由舵机控制的吗?

楼主(2013-08-19):
固定翼航模起落架前轮的转向是由舵机控制的吗?如果是,可以用方向舵带动前轮的转向?

网友:
可以的。方向都是舵机控制的。

网友:
可以的···方向舵机一般都是连接着方向舵和前轮的。同时转向的~

楼主:
控制副翼的舵面摆动过大,怎么调整?几乎90度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副翼的舵面摆动过大,怎么调整?几乎90度角。

连杆连到舵机臂或副翼摇臂里面的孔

网友:
有的是方向舵与前轮联动,不连动只靠方向舵在地面转向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3-11-07):
需要和方向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