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模秒炸

楼主(2013-08-19):
起飞时飞机的起落架轮子不好,老是转弯,我就用脚夹着机身把油门拉到40%,飞机一下就上天了,5,6米就掉了下来不知道是不是重心问题?在空中时机头朝天空,机尾向地,有没有人知道呢?求高手!

网友A:
先一定要把方向轮调好。滑行一段距离在起飞

楼主:
机翼的重心问题还是很纠结,因为帖子很多多少真正好的少,你们能告诉我重心怎么找吗?http://bbs.mx3g.com/thread-38421-1-1.html这个可以吗?是用食指撑着机翼重心,看机头与机尾是否与地面平行?

网友B:
应该是失速了吧

网友C:
你这样的起飞很容易失速,因为你是急于拉起来,滑跑距离不够,速度不够,飞机飞了几米高栽下来一般都是失速。

楼主:
我用手撑着航模时两个食指要放在机翼前缘向后50%,飞机才和地面平行!但教程说机翼前缘向后30%为重心点,这个算重心问题吗?我没有做任何操作,只是油门拉倒40%突然一放,他就飞起来天一直朝天,后来翻了一个筋斗,变头朝下机尾朝天了,狠狠地往地上撞,电机座都毁了!我是新手,失速,你们的意思是把油门失速是拉大点?

网友D:
学习后拿分走人

网友E:
尾部失速,大迎角起飞很危险

网友F:
30%比较合理,一起飞就严重抬头,一般是CC太靠后了,LZ 试着往前调看看,首飞宁可头重尾轻,也不要头轻尾重很不好救机。

网友G:
跟我第一次一样,我最早那个还是有刷电机,飞机重心不一定存在问题,两个问题要解决,第一是轮子一定要调整或者改装能走直,第二,切忌起飞时候把升降舵量拉到最大!

网友H:
小手一抖,拿分走人

网友I:
炸一回,水平提高一次

网友J: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机型,但肯定的一点是你的重心太靠后了,大油起飞,直接360°后空翻机头着地吧,我第一次也是这样

网友K:
不练模拟器,炸你没商量

网友L:
重心上天前就要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重心上天前就要调好!

重心上天前就要调好!

网友:
固定翼一般是前缘往后30%,不过也不一定,但是重心只能往前,头重不会太难飞,但头轻居很难飞了。。。。

网友(2013-09-27):
1分 扭头就跑

网友:
我的塞斯纳也是如此,直接炸毁电机座和电机轴,现在新换了xxd,电机毕原来的朗宇还轻,只好在前面粘了块磁铁,要是还不够继续往上面加硬币,方便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撑着航模时两个食指要放在机翼前缘向后50%,飞机才和地面平行!但教程说机翼前缘向后30%为重心点,这 ...

根据你这里描述的不是失速而是因为重心偏后太多,正常重心在25%-33%这个要根据具体需求来做调整,新手尽量靠近25%,比较安定,你的飞机重心在50%这样极易造成飞机太灵活,和仰俯的不安定性,,起飞时候你是40%油门就可以拉上天说明动力足够,因为是有拉杆向上的动作,所以在离地升空过程中其实是一个筋斗的过程转了一个筋斗然后直接撞地,第一 重新调整重心,第二 动作量要柔和,新手一般操纵的舵量大或者是几乎舵量拉到最大。
找个模拟器找找感觉吧

网友:
失速了,在飞机速度不够的时侯拉升就会失速,全油门起飞吧。我曾经也这样过。

网友:
其实你慢慢推油门后,不拉飞机,飞机自己会起来的,速度够了就i自己起来了。

网友:
重心太后

网友:
重心上天前就要调好

网友:
失速了,还有重心。

网友:
一看就知道和我当初刚开始玩时一样。。。太急飞起来了,升降舵量给得太多了。。。。。

网友:
多学习一线吧

网友(2013-11-02):
学习路过,拿分,开溜.

网友:
一架模型的重心一般都在机翼最厚的地方,把所有的电器装上,用手指顶看。。。

网友:
电机也要装对,一般都是右下拉3度

网友:
重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撑着航模时两个食指要放在机翼前缘向后50%,飞机才和地面平行!但教程说机翼前缘向后30%为重心点,这 ...

机翼前缘向后25-------30%,70%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