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疆技术,飞控掉高度,,,,,惨烈!!!

楼主(2013-08-19):
    飞控正常使用两年了 几百上千次起降 一切正常,遥控器这两年一直使用9X,最近发现信号不好有时间失控,上个礼拜任务居然失控3分钟 (设置失控悬停),所以换了新控T8FG 调试安装后,就不对了,掉高度 ,爬升无力,原来50油门就稳住了,现在推到80 后期推到100才可以稳住,,,,,还有 悬停时,打舵旋转他自己也会爬升,,,软件检查了,遥控校准了,一切正常,硬件配置没有动过,结果还是掉高度,换了一块IMU(有两套设备)掉高依旧,,,,,天热上火急死我啦!!!!!

网友:
飞控 返厂 看看吧  帮顶 希望 楼主早解决此事

网友:
两个控方的油门曲线不一样?奇怪现象哈

网友:
楼主先研究清楚T8FG吧,从JR换到Futaba,有可能部分遥控设置有问题

另外,原本没事的搭配,换了遥控之后出问题,问题所在还不够明显吗?绝对就是遥控系统的问题了。

还有,别什么惨烈标题党了,还没炸,你远远说不上惨烈……

网友:
这种情况 只有返厂了

网友A:
说半天什么飞控都没说明白,还来一个“惨烈”!!

网友B:
你确定你的futaba设置没问题?我们都是用T8FG飞的,没啥问题

楼主:
刚才又试飞,没有挂载设备,悬停比以前好一点 ,勉强可以定住(上下幅度比以前小)  GPS模式下飞了个航线 ,拉回来,停不住车,姿态无法控制,炸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futaba设置没问题?我们都是用T8FG飞的,没啥问题

买的新控,在电脑软件上调参 调试校准 功能切换 都是正常

网友C:
油门行程没矫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行程没矫正吧

矫正了 ,软件校正显示条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半天什么飞控都没说明白,还来一个“惨烈”!!

悟空M

网友:
重新设置电调行程吧

网友:
一看楼主的头衔,好牛逼……管理N多版面……

网友:
偶保持沉默!!!

网友:
换回原来的控试试,

网友:
13楼的对,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谢谢大家 搞定了!

网友:
怎么搞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 搞定了!

惨烈哥,怎么搞定的?到底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