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设备或者东西需要在板的侧面打孔

楼主(2013-08-19):
哪些设备或者东西需要在板的侧面打孔?大家在做东西的时候有的时候或许需要在板的侧面打孔,但是遇到比较长的板的时候无法在台钻上加工,只能上摇臂轴或者手电钻,但是摇臂钻不好装夹,手电钻容易打斜。除了这两个办法另外有什么办法可以再板的侧面打出比较好的孔来呢,对了重点问题是第一句话。

网友:
木工里面有个东西叫圆木榫定位器。或许管用。

网友:
搞侧面,卧铣卧镗最牛

楼主:
哪些设备或者东西需要在板的侧面打孔?帖子不要沉啊

网友:
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烤箱、咖啡机、多士炉、实验电源、照明灯座、台式万用表、示波器、频率计、电风扇....
不知道想问什么...

网友A:
卧式钻床

网友B:
见过有人 把板子 夹在铣床侧边上,然后 把 洗头 摇过来,钻,,,就是装夹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卧式钻床

好喜欢啊,第一次见过这种钻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有人 把板子 夹在铣床侧边上,然后 把 洗头 摇过来,钻,,,就是装夹比较麻烦

我主要是想问你什么样的东西需要在侧面打孔攻丝,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在加工什么东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想问你什么样的东西需要在侧面打孔攻丝,你见到的那个人是在加工什么东西?

多啊,有的长板  端面不焊接而需要上螺丝的,,

网友:
好象叫什么磁座钻,,,

网友:
看你零件是什么样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啊,有的长板  端面不焊接而需要上螺丝的,,

有例子吗,我要知道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