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丝杆螺母固定用2个螺丝够吗?

楼主(2013-08-19):
今天假组了下,还需要做个丝杆螺母安装座,用2个M8螺丝不够吧?一定要4个

楼主:
好像我这种4个螺丝孔的螺母座买不到呀

网友A:
够的~要4个的话就是BK,BF的了

网友:
你上面说的是丝杆螺母座还是丝杆固定座和支撑座?我看你图上的丝杆螺母有4个孔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够的~要4个的话就是BK,BF的了

tb 找不到的吧

网友:
我在做的一台雕刻机也是用的和你一样的EK,EF的。2个8MM够了

楼主:
额  不是说要4个嘛 ,那种座子哪里买 发我看个好不

网友:
来看看主要是学习

网友B:
地板都搞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板都搞坏了

额 ,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2个足够了。

楼主:
这个螺母座好像买不到呀,tb找遍啦

楼主:
看来只有买光轴滑块座自己打孔了。。。

网友:
螺母座的话我是自己线切割的~光轴滑块座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