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定速问题

楼主(2013-08-19):
我普通飞行的油门曲线不用一条直线,3D飞行的油门曲线用70%一条直线,这样的话,是不是在3D飞行时就是定速,普通飞行时就不定速?

网友:
如果你给电调开了定速,那只要油门在60%以上都是工作在定速状态,只是定在哪个速度上由当时的油门量以及其它几个因素决定。电调本身对3D飞行,普通飞行没有任何概念。

网友A:
看来定速之后降落的时候要适应几个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定速之后降落的时候要适应几个起落了。。

确实是,已经适应了3个起落

网友:
我记得YGE说明书上有写:定速飞行的摇杆区间要保持油门曲线水平

网友:
把普通飞行曲线的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设成斜线,第二个点以后设成一直线就可以像平时一样降落

网友B:
开启定速后,油门曲线必须为直线。
不然转速会不稳定。
无论在普通模式,或者3D 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定速后,油门曲线必须为直线。
不然转速会不稳定。
无论在普通模式,或者3D 模式!

高总,切了3D后,可以再切回普通模式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才入了花牌50A   正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