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背推 推力线。

楼主(2013-08-19):
我有一架好小子1720用10寸桨,背推,不加油门时飞机正常朝前飞,但一加油门时飞机就会朝左边偏,我想改一下
电机
推力线,电机推力是要朝左边推呢,还是朝右边推????

楼主:
没人帮我?

楼主:
确定朝右边推?(从机后往机前看)

网友A:
右推,下推。
其实背推的推力线很麻烦,还要考虑推力线是从飞机重心的上方、下方过,或者是经过重心。例如从重心上方过,怎么调整都会是推油门就低头。
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发贴问过,没有得到答案,后来为了防止加油低头,我自己的解决办法居然是上推,奇怪吧
。背推还是建议用小桨,反作用力小些。

网友B:
向右,抢回去,正解了吧

网友C(2013-11-28):
应该是偏左一点推,相当于前拉的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