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升级过程中的疑问

楼主(2013-08-20):
在V8从老版本升级到EXPRESS版过程中,有一个打开最新的5.3.4的软件连接电脑并通电,本人用普通接收机,请问通电该怎么接线?

网友A:
我也求解!!!!!顶

楼主:
我讲得清楚点吧:我用的是普通接收机
在V8升级的过程中,先打开V8设置软件,然后插上USB将v8与电脑连接,再给V8通电,一共这样3个步骤!
我要提问:给V8通电到底怎么接线?我的感觉有两种:第一,将电调插头插入V8上RX-B插口,随后锂电池与电调相连,这样V8就通电了!
第二,将电调插头插入接收机油门插口,随后将V8上的RX-A、RX-B、RX-C三个插口的线与接收机上相对应接口相连,最后锂电池与电调相连,这样V8也通电了!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吗?接线上有没有错误?第二种方式需要开遥控器吗?

楼主(2013-09-27):
早就放弃V8了,V8脱离了LOGO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