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起落架的焊接

楼主(2013-08-20):
钢丝起落架有较多的优点,如果用电焊易退火,简单的方法是用铜丝缠电烙铁焊,此法供参考。

网友:
其实可以去修车店,接电焊机一用。

网友:
还得弄点酸,要不然震几次就开焊了。

网友:
一定要焊好 不然会出事故

网友:
坚持发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
用AB胶粘

网友:
我就是新人来学习的啊

网友:
是啊  钢丝还是要电焊好一点

网友:
这方法不可取,试过就知道了,一个架次就玩完了,正确的方法是用蜡线排线扎紧后滴几滴101胶水,比这好,俺一直用 这起落架

网友:
用铝板靠谱

楼主:
此法用了多架飞机还是很耐糙的。

网友:
没玩过固定翼飞机,学习!

网友A:
钢丝要打磨,然用焊锡膏处理,搪锡,然后再缠铜丝、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丝要打磨,然用焊锡膏处理,搪锡,然后再缠铜丝、上锡。

是这工序,有镪水更好。

网友B:
此方法可以用,但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结构呢,买其他不行吗?

网友:
小范围 退火没问题

网友:
好办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方法可以用,但是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结构呢,买其他不行吗?

钢丝架不伤机身,回弹比铝好,重量也轻,经济便宜。

网友C:
只能用几次 震动下就会松脱 需要经常保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用几次 震动下就会松脱 需要经常保养!

有缠绕丝一般很难松,我的两架都已超过百时个起落未见松动。

网友:
这个办法很好,千万不要电焊,否则此处很容易断裂

网友(2013-11-05):
虽然属挖坟,不过我有更简单的办法,用棉线缠结实,滴上502,强度没得说!

网友D:
我还是喜欢用细漆包线加胶水做这活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是喜欢用细漆包线加胶水做这活儿

效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