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尾巴的设置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3-08-20):
只看大图
螺丝一上紧的话,尾巴就动不了啦,看图

网友A:
把蟹爪锉掉点...
飞越没精度是出了名的

网友B:
中间有个环 你安环了没?:)

网友C:
这个地方有个小铜套的,你没装上吗?

网友D:
上点螺丝胶不用拧紧的!飞越的就这样

网友E:
里面有个铜环的, 你要让铜环的长度大于蟹爪塑料孔的长度 才能螺丝上紧之后不卡,顺便打一点儿螺丝胶,以防万一。 飞越不同亚拓的机子嘛,精度好坏随机性太大。。。需要有一定飞行经验的来捣鼓才行。

网友F:
锁紧太多都会,

网友G:
目测没有装铜套

网友H:
没是没铜套~就是铜套太短~好只螺丝上胶锁入适当的长度啦!

网友I:
曾弟 你又发贴了 上点螺丝胶 不用拧太紧那螺丝就OK啦

网友J:
楼上的都帮你解答了。只要上到很顺滑的程度就好了。不用扭紧的。扭紧了肯定尾巴动不了的。

网友K:
当然是要上紧的,你把塑料部分挫掉一点,或者加小垫片都ok

网友L:
飞越这个精度最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