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DiorsMessage]天捷力X-UAV 死胖子装机实录

楼主(2013-08-20):
天捷力X-UAV 死胖子装机实录,先说说死胖子载机的来源吧。

鹰爪(死胖子)原型机应该是著名的沙漠之鹰无人侦察机,由马丁公司研发,装备英国陆军。见图

死胖子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扩大
下面开始死胖子装机实录:

先看图

死胖子并没有相关的安装说明书,但是从安装难度上来说,比较简单,模具精准度不错,机身咬合比较紧密,唯独前起落架尺寸稍微大点,需要手动修改,V翼原设计使用9G小舵机,本次使用15G金属舵机,也需要稍作修改。

下面是装机图

死胖子采用对插翼设计,中间用2跟玻纤杆支撑,强度上可,刚开始以为只是对插,没有任何固定机翼的皮筋或者螺丝,最后发现死胖子设计巧妙之处,在机翼两端有两颗螺丝,这两颗螺丝可以锁紧粗横杆,起到固定作用,比较实用。

机身预留了下天线出口,上天线出口,下圆盘摄像头安设位置,设计比较合理。

设计不太好的地方:1、电机与电调需要在粘合机身的时候就要装上,还得事先插上线,尾舵机也是如此,这样一来,以后检修必然是麻烦。
2、机身由两根玻纤管加强,但是只是从机头到机身2/3处,并不是通身加强。虽然目前外感感觉强度足够,但是还是希望能通身加强,这样抗风性可以大大提升。为此本人使用环氧树脂粘合提高机身强度,并在机身后半段使用碳杆加强
3、名字太难听了,原型机是沙漠之鹰,结果现在叫死胖子。强烈建议改名

装机到此,等待环氧干透

最后说说飞机配置,死胖子设计翼载荷比天行者2013大出一倍,又是后推机,因此,考虑到飞行性能,本次选用2820 1100kv电机,11*8寸尼龙电机桨,全机采用HD15G金属数码舵机,好赢80A铂金电调,apm2.5.2飞控

要有人回帖支持啊。不然懒得发视频了

楼主:
站位,等待全部安装完毕,试飞视频

网友:
 顶死胖子,为什么叫“死胖子”

网友:
死胖子多好听,很亲切

网友:
好机 ,支持,上视频!

网友:
真的很胖!就像美国的胖子

网友:
等看视屏

网友:
好久没顶贴了,今个顶一下!

网友:
排队等视频!

网友:
顶一下,坐等视频··········

网友:
我就是新人来学习的啊

网友:
排队!等候中!!!

网友:
坐等 环氧树脂干透

网友:
性能如何?等看视频

网友:
坐等视频

网友A:
不错 我也装了apm飞控在飞鹰爪 胖子了

网友:
我来等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我也装了apm飞控在飞鹰爪 胖子了

飞行性能怎么样?

网友A:
刚装好 只要调试好 应该不会差吧  我以前飞其他载机的 就不错 不过apm自身不支持v尾  得买个v尾混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装好 只要调试好 应该不会差吧  我以前飞其他载机的 就不错 不过apm自身不支持v尾  得买个v尾混控器

据说其实可以调出来,我也是懒得整了,买了个好赢的V翼混控器,这种方便些

网友A:
估计要在固件里面调出来的吧  混控器10元 也方便

网友:
楼主能不能涂装好看点儿啊

网友:
空间真大

网友:
来视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在固件里面调出来的吧  混控器10元 也方便

PID共享下吧?

网友:
好机啊
期待试飞视频

网友:
多发些图啊。。

网友B:
死胖子能上11寸的桨?11寸桨用KV900最好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死胖子能上11寸的桨?11寸桨用KV900最好不过了

2820可以到11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2820可以到1100

2820 KV1100是可以到11寸,不过它的功效要比2814 KV900低很多,如果2.3的推力对于死胖子来说够用的话还是建议上281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胖子能上11寸的桨?11寸桨用KV900最好不过了

最大能用14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820 KV1100是可以到11寸,不过它的功效要比2814 KV900低很多,如果2.3的推力对于死胖子来说够用的话还是 ...

2KG推力应该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KG推力应该就够了

后推机,而且朗宇1100KV最大11寸,3.1公斤推力,力大点好,飞机起飞重量估计要到接近4公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推机,而且朗宇1100KV最大11寸,3.1公斤推力,力大点好,飞机起飞重量估计要到接近4公斤

你搭载什么东西啊。。。。。。。4KG。。。。。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搭载什么东西啊。。。。。。。4KG。。。。。

装1万的电池,不带设备就3.98,你自己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1万的电池,不带设备就3.98,你自己算吧

你怎么搞这么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1万的电池,不带设备就3.98,你自己算吧

空机不就1kg  4S1W电900g   其他的一些东东加起来有2kg?

网友D:
1.楼主你真血本。15g金属舵机,没必要也浪费。
2.没必要环氧,费劲。你飞了炸下就知道坚固程度了。
3.电机和电调安装,一看就没经验吧。做几根香蕉头延长线给电调就行。而且即使没有,你必定也得有个线长。随时从后面抽出线头再接,没必要焊死。那是最笨的方法了,而且炸鸡的时候容易拽电机。
4.尾舵机,用舵机延长线轻松搞定,而且后面伸手进去很方便,不存在你说的麻烦。
5.胖子完成度高,我那个机翼里面的碳杆早已埋好,你那个是不是?玩过冲浪就知道天捷力这种固定结构了。
6.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你说的,而且,炸鸡那头罩容易花。。。。我自己买了个新的了。。。。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模友跟我一样粉丝的。我张扬了点,检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楼主你真血本。15g金属舵机,没必要也浪费。
2.没必要环氧,费劲。你飞了炸下就知道坚固程度了。
3.电机 ...

接头越多问题越多

网友:
爱发不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头越多问题越多

绝对了吧。焊死实在不明智

网友A:
楼主 我装的apm用了v尾混控器 好像不对啊 打副翼的时候V尾 是升降啊 其他都都对的  好像听谁说apm不要v尾混控器能调出的  能否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楼主你真血本。15g金属舵机,没必要也浪费。
2.没必要环氧,费劲。你飞了炸下就知道坚固程度了。
3.电机 ...

获益良多,呵呵,谢谢你的指路哦,谢谢哈,我订了还没到货,到货要好好欣赏下先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等你视频不要让我失望吧!!!

网友(2013-10-16):
尾部电机安装总感觉不牢固

网友:
1100kv11*8的桨 过载了吧~满油电流一定超大的吧

网友E(2014-01-03):
引用 网友A:
楼主 我装的apm用了v尾混控器 好像不对啊 打副翼的时候V尾 是升降啊 其他都都对的  好像听谁说apm不要v尾混 ...

APM可以自己混控V尾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arduplane-setup/first-time-apm-setup/reversing-servos-and-setting-normalelevon-mode/#Setting_up_a_VTAIL_plane

网友A:
引用 网友E:
APM可以自己混控V尾
http://plane.ardupilot.com/wiki/arduplane-setup/first-time-apm-setup/reversing ...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晚了好久了 原因是我的舵机不是一样的 所以方向是相同的 后来换了一个舵机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不过晚了好久了 原因是我的舵机不是一样的 所以方向是相同的 后来换了一个舵机就好了

以前没关注过APM飞固定翼的问题,所以也自然没关注过V尾的死胖子,不过最近对大航程的固定翼很有兴趣啊。
舵机方向不是问题,更不用换,APM的解决调整方案如下:

  • If the two vtail segments mov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then change VTAIL_OUTPUT to 2, and try again.
  • If the two vtail segments move in the same direction, but the APM is correcting the pitch in the wrong direction (both segments are moving up) then change RC2_REV to -1
  • Next try rolling your plane to the right. The two vtail segments should move to try to turn the plane left (to correct for the right roll). If they move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n set RC4_REV to -1
  • Now change to MANUAL mode and adjust your transmitter reversals for channels 2 and 4 to produce the right movement in MANUAL mode.

如果你以后需要的话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以前没关注过APM飞固定翼的问题,所以也自然没关注过V尾的死胖子,不过最近对大航程的固定翼很有兴趣啊。 ...

再次感谢  我用apm航测也很好 远距离飞行也不错 就是一个问题 俯仰上下来去大点 导致航测的时候照片有点整 有的斜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次感谢  我用apm航测也很好 远距离飞行也不错 就是一个问题 俯仰上下来去大点 导致航测的时候照片有点整 ...

大家一起玩儿嘛,别客气。

我没玩过固定翼,但我估计你说的这个问题通过加云台(方向冲下)能够解决,不过云台是固定在头部还是机腹(得架高起落架)就得仔细考虑了,我估计装头部要好一些。
能载重还不太耗电的鸡鸡就是好玩儿,哈哈。

网友:
绝对称得上胖子这美言

网友:
2820 1100kv电机,11*8寸尼龙电机桨
请问推力多少?或者你的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死胖子更亲切

网友:
好帖。将来偶也搞一个。谢谢LZ。没视频遗憾。还是叫死胖子好,上口

网友:
这种胶带叫什么~~

网友(2014-04-09):
够详细,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顶哈彩虹的肺!

网友(2019-12-02):
引用 网友D:
1.楼主你真血本。15g金属舵机,没必要也浪费。
2.没必要环氧,费劲。你飞了炸下就知道坚固程度了。
3.电 ...

谢谢,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