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机长时间工作,主轴和电机有点烫,需要强制冷却吗?

楼主(2013-08-20):
电机是东哥那里买的二手400W三菱伺 服,带用无动力主轴。

上次连续工作了3个多小时,摸上去烫 手,大概有个50多度的样子。需要吹风冷却吗?

另外无动力主轴需要时常清洗并更换润 滑油吗?

网友A:
我的经验是,只要外壳手放得住,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是,只要外壳手放得住,就没问题

嗯,手放的住。

伺服长时间工作,这种程度发热算正常吗?

网友:
问题不大吧

网友:
来看看主要是学习

网友:
发热很正常啊
温度上限主要取决于磁体退磁温度
一般磁体130°C左右
外壳8,90度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时常清洗并更换润滑油非明智之举

网友:
      新机器不用考虑无动力主轴的维修,如果无动力比较烂才用几天就出现异常,也不用修,直接废弃或退回

网友B:
还是注意休息,三个小时,应该是喝茶一杯.大热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注意休息,三个小时,应该是喝茶一杯.大热天.

工作一段时间就暂停一下,等温度降下来?

网友:
只要不卡死,继续开~~我的也很热,但是懒得管,坏了换轴承。实际上,以前的工业机运行起来电机都很热,手摸不得。

网友:
伺服电机本身多沒带散热片的,长时间工作最好用风扇强制冷却。主轴也一样。主轴不过热的话,-般几年都不用管它。

网友(2019-02-15):
发热很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