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3GX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3-08-20):
450、10C,3gx 遥控杆位对应正确,副翼修正正确,
请教:前后修正错误,现象是修正时三
舵机
是同上和同下,请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俺jr2720控也是这样子,不知道是不是接线错误,我是这样解决的,在控里面设置后面那个陀机反向,在设置3gx后记忆了,重新插电,然后在控里面把刚刚设置反响那个改过来就好了
这个问题也困要我好久,现在可以用

网友A:
文字说清楚,可以电话给我189488723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字说清楚,可以电话给我18948872390
您好!按您教我的方法搞定了!谢谢!

网友B:
先修正个通道舵机方向 再修正混控方向 可以打开3gx软件 按软件提示一步步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