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MWC飞控问题,谢谢大神们的耐心解答

楼主(2013-08-20):
由于是新手,经验匮乏,这几天总是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还好有大神们的耐心解答,总算离目标越来越近。昨天又碰到一个新问题,今早早起弄了一早上,还是解决不了,所以又来向大神们请教了,在这里,提前说声谢谢!
     MWC飞控解锁成功后一推油门LED灯又立即熄灭(飞控板上连接FTDI线的时候就不会熄灭)电池电量是充足的,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呢?(PID参数没调好,遥控舵量不合适,还是程序的问题。。。)度娘上相关资料太少,只好硬着头皮一次次发问了,望大神们给点建议,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
你供电的连接方式,有问题吧,检查一下

网友A:
电调BEC供电可能有问题,试一下接FTDI时能否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BEC供电可能有问题,试一下接FTDI时能否启动。

谢谢!接FPDI是能正常启动,拔了FPDI单独用电池供电就不行了,能解锁,但是推油门又灭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用ubec 供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ubec 供电试试

谢谢您!如果把电池拔了只有外部电源供电也是推油就熄灭,就相当于必须外部电源和电池一起供电LED等才不灭。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如果把电池拔了只有外部电源供电也是推油就熄灭,就相当于必须外部电源和电池一起供电LED等才不灭 ...

再问一下,这会是程序的缘故么?要是程序的话还可以解决,硬件的话估计不行了(mini四旋翼,电调是集成在板上的),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如果把电池拔了只有外部电源供电也是推油就熄灭,就相当于必须外部电源和电池一起供电LED等才不灭 ...

把电调和接受机接线全部扒光不接,用usb 供电看看
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如果可以解锁推油门led 都不灭
那就是电调或接受机线接反了,再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调和接受机接线全部扒光不接,用usb 供电看看
如果还是一样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如果可以解锁推油门 ...

+10086目测是电调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