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2.0飞控特技飞行不2之选!

楼主(2013-08-20):
KK2.0多旋翼飞控板:

尺寸: 50.5mm x 50.5mm x 12mm
重量: 21 g (包含大音量蜂鸣器)
集成块: Atmega324 PA
陀螺: InvenSense Inc.
加速度计: Anologue Devices Inc.
自平衡功能: 有
输入电压: 4.8-6.0V
来自接收机信号: 1520us (共5个通道)
发往电调(舵机)信号: 1520us
固件版本: 1.6++
内置飞行模式:
  双旋翼
  三旋翼
  Y6
  四旋翼 +
  四旋翼 X
  六旋翼 +
  六旋翼 X
  八旋翼 +
  八旋翼 X
  X8 +
  X8 X
  H8
  H6
  V8
  V6
  Aero 1S Aileron
  Aero 2S Aileron
  飞翼
  单轴 2M 2S
  单轴 1M 4S
  V尾四旋翼
  自编程混控: 通过"Mixer Editor"菜单实现。“Mixer Editor”允许用户自行编程,调整当有来自遥控器或传感器的输入时,对哪些通道信号输出,和输出多少。这样用户可以自行对最多8个电机或舵机进行任意形式的混控设定。

楼主:
按最右边的按钮,进入主菜单。第一项就是“版本信息”Version Information。按ENTER对应的按钮(后面我会省略“对应的按钮”这5个字,相信谁都懂),则看到前面我介绍版本1.6++那个界面。

下面根据初次安装设置调试顺序进行介绍,一般不用的功能都略过。

1、安装飞控板。
可以用塑料螺丝和塑料柱固定。但是为了减震,我用的是“三明治泡绵胶”方法:中间一层厚的泡绵双面胶,为的是够厚,上下各粘一层3M的泡绵双面胶,为的是粘性好。这样的“三明治”剪成指甲盖大小的四块,粘在飞控板四个角下面。。。

接线:
左侧5个插座,接接收机,从上至下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附加开关通道。
右侧从上至下最多接8个电机,因此最多可支持八旋翼。
注意左右接线都是白色信号线朝向液晶屏,黑色地线朝向板子外侧,不可接错。

因为只有M1给飞控供电,所以这里必须接一个电调。从M2到M8的正负极都是并联的,这里的电调可以给舵机供电。可以接多个“线性”BEC,不要接多个“开关”BEC。

!!!不要安装螺旋桨!!!

2、接收机信号测试。
从主菜单进入“Receiver Test”,动发射机上每个杆,确保LCD上显示的运动方向与摇杆一直,我想Left Right, Up Down你总认识。。如果有反向的,在发射机上进行反向设置。
包括第五通道开关,如果你有三向开关,则根据自己的习惯,上或者下是特技模式和自平衡模式,中间位置是“丢失报警”模式,如果你的飞机掉到草丛里找不到了,你可以拨到这个位置,蜂鸣器会发出巨响。。。前提是你装了那个大音量。。。
当杆在中立位置时,LCD上显示必须是0,如果不是,请用发射机上的sub trim功能设置。
下图中显示的都是“No Signal”,是因为我没有接接收机,所以没有任何信号。

楼主:
看到KK2.0支持的多旋翼模式无数。。。

楼主:
Offset:-10,如果悬停时有某个轴向的缓慢偏移运动,就调这里。我的V尾悬停时会慢慢向左旋转,修改了这里,就好了。

楼主:
祝大家飞行愉快!
http://rcmodel.abang.com/od/multicopter/a1/duozhoufeikong.htm

楼主:
不好意思预留多了,还有问题将在这里补充。

楼主:
估计差不多了

楼主:
着急就先看x宝那里发的。。。

网友A:
lz 280出啊,我买早了,刚ebay 下的单,284块,控板加邮费

网友:
楼主给力。加精的节奏!

网友:
好强大的功能,价格很有吸引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280出啊,我买早了,刚ebay 下的单,284块,控板加邮费

这个贴一下地址吧,顺便顶楼主

网友:
lZ介绍得很好,话说KK2.0是好用不少!

网友:
非常的好,很好玩

网友:
等机架来买你一个

网友:
有点手痒,感谢LZ的详细介绍

网友:
来迟了,板子没有了。。

网友:
不错,kk2.0很好的使用说明。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280出啊,我买早了,刚ebay 下的单,284块,控板加邮费

朋友怎么买的啊?能不能pm下地址。

网友:
谁能组个团,,买KK2.0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大家都说好

网友:
LZ进点货,来卖?

网友:
链接里的宝贝没货了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这么沉了,顶起。

网友:
求kk2.0手里有多余的扔过来!

网友B:
楼主 你再出几个吧 只出一个 没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再出几个吧 只出一个 没赶上

俺也木有啦。。。

楼主:
KK2.0 在十字机架四旋翼上的应用。(视频)图省事把KK2.0跟包装海绵一块捆机架上了。捆完发现是个十字机架。KK2.0飞起来很容易,各个参数也很好调整,理解起来很直观。

视频是刚开始调P.I.的时候拍摄的。

网友:
好东西呀,那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1.6的KK2固件哪里有

网友:
楼上的怎么被禁了。。。到处是被封的。。

网友:
留名学习!回头买了再来

网友:
求KK2.0 的淘宝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KK2.0 在十字机架四旋翼上的应用。(视频)图省事把KK2.0跟包装海绵一块捆机架上了。捆完发现是个十字机架。 ...

450机架对应的kk2设置参数能否贴出 我的一直没调好

网友:
lz能否再详细
应该是某通道的纠正方向错误,客通过Mix Editor菜单,进入该通道,进行设置。
以我的V尾四旋翼为例,目前设置的是通道4

。说明如何操作的谢谢。可否设置其他通道?

网友:
KK2.0可以飞2轴吧,有好帖子来个链接学习一下。

网友(2013-09-21):
虚位待学,留着用吧

网友C:
KK2.0不支持gp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KK2.0不支持gps吧

不支持。

网友(2013-10-24):
哈哈,我也八月份从国外买的~

网友D:
不会调的人可以看我从国外转来的视频!入门的都在下边了!KK2.0其实很好调!
PI值先调成下边这样!
俯仰和横滚 设成  30 100 0 20
方向 设成 50 20 0 10
自稳设成 P-Gain:70 P-Limit:20

然后试飞一下,根据情况增加PI的值!

http://www.youku.com/playlist_show/id_20439124.html

网友E(2013-12-21):
我KK2.0刷固定翼模式 老是出现 传感器错误 ,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KK2.0刷固定翼模式 老是出现 传感器错误 ,什么问题

有了KK2.0,还是飞多轴吧,固定翼,随便弄个直升机陀螺就可以啦,比如飞跃那个很便宜。。。

网友(2014-03-14):
顶阿阿~~~太棒了

网友F:
请问这个飞控可以控制这个不?

     我想做个2轴的阿凡达,不过每根轴上装2个电机,1上1下,1正1反,这样就4个电机装2轴上,不知道这个飞控可以控制不呢?请高手指正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飞控可以控制这个不?

     我想做个2轴的阿凡达,不过每根轴上装2个电机,1上1下,1正1反,这 ...

KK2.0有“2轴”模式(Bicopter),效果可看我发的录像。

你说的方式,如果4个电机要分别控制的话,KK2.0没有这种模式。但是你可以将两个、两个并联,这就没问题了。

网友G:
楼主我想请教下,我的板子在进入mode settings之后没有 SL stick mixing!!!还有,第五通到开关是哪个?我是天7。。。楼主好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想请教下,我的板子在进入mode settings之后没有 SL stick mixing!!!还有,第五通到开关是哪个? ...

你固件什么版本?

网友F(2014-04-23):
引用 楼主:
KK2.0有“2轴”模式(Bicopter),效果可看我发的录像。

你说的方式,如果4个电机要分别控制的话,KK2 ...

你好,我做的2轴怎么用飞控GUI模拟的时候,陀螺仪,加速度计这些都没有变化呢?请问前辈用过MWC的飞控吗?调参不太会,两个电机转速有点不一样,怎么解决呢?我的QQ是312268354,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我做的2轴怎么用飞控GUI模拟的时候,陀螺仪,加速度计这些都没有变化呢?请问前辈用过MWC的飞控吗 ...

从来没碰过MWC的表示完全不懂。。。

网友(2014-06-15):
KK2.0还有货么?
字符补丁

网友:
kk拿来做特技不错,新手用的话就是作死

网友H(2014-12-04):
你好,我看到你做的V尾四轴的帖子很感兴趣,所以也做了一个,用的也是KK2.1,但现在一起飞就自旋,按照你帖子调Offset也不行,要么左旋要么右旋,我英文又比较差看不懂KK,所以想请教你看看还需要调什么吗?感谢你的分享!如果可以,请加我QQ80925902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好,我看到你做的V尾四轴的帖子很感兴趣,所以也做了一个,用的也是KK2.1,但现在一起飞就自旋,按照你帖 ...

你要确保尾巴那两个螺旋桨旋转方向正确:它们产生的水平方向的力要在正确方向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确保尾巴那两个螺旋桨旋转方向正确:它们产生的水平方向的力要在正确方向上。

尾巴两个电机都是向内转的,就是跟X模式一样

网友:
现在是刚开始起飞的时候稳了一小会,一动方向就旋

网友:
offse基本已经是调到中间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调的人可以看我从国外转来的视频!入门的都在下边了!KK2.0其实很好调!
PI值先调成下边这样!
俯仰 ...

必须顶